[SMI] SM2246XT开卡失败,开卡软件找不到这个ID

楼主(2020-04-13):
256G   2246XT 主控

开卡软件能识别ID:45 48 97 93 7E 51

找了好多开卡软件,都没这个ID的,各位有没有办法?

网友:
好像是有锁片吧?

网友:
RM不是解扣了么

网友A:
带锁的,只能开出128G
用这个参数改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锁的,只能开出128G
用这个参数改ID

改ID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这个解锁了的 22246XT没列表 要改出来 不过15139应该是128G啊 你这个明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锁了的 22246XT没列表 要改出来 不过15139应该是128G啊 你这个明显不对

这个硬盘本来是256G的

楼主:
已经开好了,真是只能开128G,谢谢!

网友(2021-09-12):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好了,真是只能开128G,谢谢!

看你有个贴子,说2246xt开卡 ID为45 48 97 93 7E 51,后来成功了,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能把你的工具发给我试一下吗? 可以发我邮箱c_h_12@136.com, 谢谢!

网友:
正常的15139 256G的ID应该是:453E96937E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好了,真是只能开128G,谢谢!

你是潍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