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业余玩,更新烙铁,分享下目前的设备。

楼主(2020-04-13):
再次申明,业主玩,业余玩,给新人个参考,大佬们不要拿各种高精尖的目光鄙视小弟。

右边:t12,启动和回温快,业余用的话推荐手柄调温的,电源随便找个用笔记本电源或路由器电源,就能开整,比焊台好收拾。我其实平时用的也不多,大焊点有需要的时候才拿来伺候。

左边:电子烟调压主机+mini烙铁头,很方便伺候小焊点。//或者usbmini烙铁,随便找个usb充电器或移动电源就能开整。

以上成本共100左右,窃以为能应付大多数业余使用场景。(电子烟主机我是用之前买的,闲着也是闲着,左边那个黑色可换18650电池的,缺点是体积略大,中间和右边是内置电芯的,推荐中间那种长条形的,方便手持。)

我日常玩小焊点居多,主要用这个最多,主机开5-10w功率,5s化开1mm直径焊锡,比白光还快且便携。

有啥问题请跟帖,我会尽量回复。

新版过来的晚,m币是负数,搜索功能都不允许,走过路过的父老乡亲,帅哥美女行行好,赏一个不嫌少,赏一千不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特色

瞎玩,一线城市,寸土寸金,啥大设备都不敢整,也整不起(>﹏<)

网友B:
你这个带调温的t12哪家买的,我也是想全部集成在手柄,外面接笔记本电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带调温的t12哪家买的,我也是想全部集成在手柄,外面接笔记本电源就好 ...

马云家 中逹电子科技

网友C:
电子烟的还是用这种棒子的吧

网友:
可以百度site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烟的还是用这种棒子的吧

棒子也有,上次没找到。今天翻出来了,原来藏在飞利浦MP3的袋子里

网友D:
用电池的烙铁最多能焊多少焊点呢?或者能焊多长时间?

网友:
非常不错,很喜欢!

网友:
有空了也研究个这样的烙铁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的烙铁最多能焊多少焊点呢?或者能焊多长时间?

焊点有大有小不好算数量。。。

时间可以估算:电池电量/使用时开的功率。
比如可换电池这种主机,上一节2A的18650锂电,放电平台按4V左右计,电量约8Wh。主机焊小焊点开8W够了,一直开着大约能用1小时。

但主机一般都有放电限时功能,一般默认10秒,好点的主机也能自主设置,所以业余用还是很省电的。

我平时开10W左右用,反正手头有些富余的18650电芯,没电了随时换。
另外,动力电池比容量型电池升温快(废话)

说个不是废话的:如果有烙铁头发热芯的准确参数的话,也能利用主机的温控功能,限制最高温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点有大有小不好算数量。。。

时间可以估算:电池电量/使用时开的功率。

实际上这种微型小烙铁功能还不错,最大持续放电可以做到20A,但受烙铁头功率限制,最多也就8A。

怎么说呢,这种烟雾器改造的微型烙铁确实比较赚钱,定制一体化烙铁头实际上是T12简化版,只有T12一半的功率不到,大约30W,当然体积也缩小近一半,价格确是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这种微型小烙铁功能还不错,最大持续放电可以做到20A,但受烙铁头功率限制,最多也就8A。

怎么说 ...

小烙铁头因为材料薄,会比传统烙铁头消耗快,我这些个据说2000次焊接寿命。每根头根据功率不同10-30的成本,还能承受,毕竟是业余偶尔玩,不作生产力工具,按我自己的用量估算,用个几个月到半年没问题。

普通T12记得是电压电流匹配的,最大接24V输入,4A以内的电源带,估计60-80W吧。
但我这个一体化T12调温还真没算过开最大时候的功率,最近改的一个19v3A笔记本变压器作可调电源,因没改电压采样电阻,最多只能调到17V,实测焊18650只能说凑合能用。

楼主:
更新一下:
今天翻出个吃灰的液晶电源,刚好是24V,电流有6A,伺候T12很富裕。
同时翻出条7.2V的手电,检查18650电芯发现有虚焊(以前改过)。
拿T12连液晶电源,重新焊接18650,功率大不一样,升温巨快,烙铁头基本上一按上去就焊上了,有焊接面不干净不吃锡,多划拉两下也就OK了,基本都是3秒以内。
对比原来的接的DIY可调电源的十几V,能量翻小两倍。

网友F:
这种能焊接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能焊接什么东西

小烙铁伺候直径3mm以内的焊盘妥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瑞刀同款

前辈土豪啊。
瑞刀我这是第二把了,第一把n年前回老家连一台psp一起送给小偷了。其实第二把应该买电脑冠军,更实用点。

不过这刀子我日常放桌上只是当配重或架东西用,这么多年用的最多的是矬子钳子和牙签 :P

窃以为这种多合一工具只适合差旅或非diy用户备用,稍复杂或专业的diy用它还不够着急的呢。

很奇怪您整那么专业的成套一字螺丝刀是为啥。兼当十字用吗?

网友(2020-05-16):
引用 楼主:
前辈土豪啊。
瑞刀我这是第二把了,第一把n年前回老家连一台psp一起送给小偷了。其实第二把应该买电脑冠 ...

我有一些模型的十字刀很特殊。还维修一些老设备所以买十字和一字的要求等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