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H27Q1T8QEM6R开卡设置

楼主(2020-04-13):
英特尔的5400s固态硬盘上面的(奇葩故障可以认硬盘,开机卡死,用老版的PE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并且复制)

上了2258xt+两片H27Q1T8QEM6R,开卡总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
换Q0601B的工具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没有清空Flash

网友A:
pretest选1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test选1    紫薯布丁

好了,谢谢

网友B:
你这个58XT板子有点特别,哪里买的?USB还有钢印,扮猪吃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58XT板子有点特别,哪里买的?USB还有钢印,扮猪吃老虎?

淘宝搜一下品牌就出来了,买过来的优盘上面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58XT板子有点特别,哪里买的?USB还有钢印,扮猪吃老虎?

应该梵想拆机的,我记得便宜的时候,叠加优惠券,64G的90来块钱,等想撸的时候,已经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