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86开关插座怎么接线?电工脑残,走线有问题

楼主(2020-04-13):
是这样,家里厨房铝扣板吊顶,一共装了4个集成吊顶的灯,找的电工算是当家的一个叔叔,挺糊弄人的(所有的线路都没给走地线),这四个灯他当时好像是按照一个灯一条线路,后来和他说要求两个灯一个开关(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自己事情太多也没仔细看)。
我这四个灯是双开单控?一个双开86开关插座面板的两个按键分别控制两个灯的开启和关闭!
现在的86暗盒有3根火线(其中的一根火线没有电),2根零线(其中的一根零线是接墙背面另一个开关插座的)。

在淘宝买了个双开单控开关,3个接线孔,按照商家师傅给的接线图接好线,结果2个按键的任意一个按键同时控制4个灯的开启和关闭。
这个我到底该怎么接线?还是需要双开双控开关?

网友:
  不错,都是一塌糊涂。

网友:
没有地线吗?

网友:
哎,你如果不知道就不要乱接,你看看是不是三根红的有二根没电(这二根比较细一点)是灯电源线,还有不是插座零线并在一起不要进开关。你不要省最后的那半个工,很麻烦的

网友A:
我读此文超过10次,不知表述什么,
那个新开关,能否让我看正反面? 换开关前,灯能否正常使用,

我水平有限,理解能力更加有限 。

网友B:
你把短蓝线拿开,看行不

楼主:
不行啊,墙背面的零线是和这4个灯的零线在一起的,虽然是两根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短蓝线拿开,看行不

短蓝线拿开不接的话,我旁边屋子的灯就没有零线了

网友:
你需要确认一件事,蓝色到底是不是零线,如果是,那说明当初做的时候,零线火线都进开关了,那么,零线原来什么样你还是恢复什么样,至于三根红线,那么一般是一根进线,两根出线,那么就是你用电笔测的时候,一根有电,而另外两根没电的原因,没电的两路就是你灯的控制线,用开关控制的,另外,你都不懂的话,佩服你有胆子搞哦……还是花点钱叫个师傅接吧,被电打得滋味不好受的

网友C:
这个零线有误吧,应该是灯的回路。
火线进LA,2个灯的回路分别接L1A和l1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线有误吧,应该是灯的回路。
火线进LA,2个灯的回路分别接L1A和l1B

嗯,你的说法和商家给的图一样,我也是这样接的,这样接的话,按86面板的2个按键其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开启和关闭这4个灯,实际我的诉求是一个按键控制2个灯

网友D:
双开单控开关应该有四个或者六个插孔(二个空的),你要是说只有三个孔那就是说中间那个是共用的进线(火线),你把三根火线里最粗(有电)的插中间,另外二根插另二个孔《对了,如果三根线一样粗,你分不清就三个孔随便插三根红线,总会试出来的,注意不要并在一起》。零线(蓝线)拧在一起包上胶布就好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你的说法和商家给的图一样,我也是这样接的,这样接的话,按86面板的2个按键其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开 ...

你把图中的L1A和L1B的跨接线去掉。按你说的这四个灯他当时好像是按照一个灯一条线路,这样里面就应该有5根线才对,一根火线进,4根控制灯的回路,看你说的,线数根本对不上

网友E:
装修千万别找熟人,我家也是地线一条都没放,网线竟然给我放的是4芯的,气死还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开单控开关应该有四个或者六个插孔(二个空的),你要是说只有三个孔那就是说中间那个是共用的进线(火线 ...

哦,你的意思是零线就不进86面板的接线孔了是吗?然后这3根火线我看了都一样粗,无法判断啊?难道这3个火线轮流进中间孔,做实验判断?

网友:
把红的跟蓝的接在一起比较符合你的气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此文超过10次,不知表述什么,
那个新开关,能否让我看正反面? 换开关前,灯能否正常使用,

我是在关键字眼上流连徘徊,最后落方而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修千万别找熟人,我家也是地线一条都没放,网线竟然给我放的是4芯的,气死还不好说 ...

哎,当初我不同意用这个叔叔给走线,无奈我说了不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中的L1A和L1B的跨接线去掉。按你说的这四个灯他当时好像是按照一个灯一条线路,这样里面就应该有5根 ...

对对,他当时就是按照一个灯一条线路的,后来我和他说了2个灯一条线路,不知道他后期怎么给改的,我什么都不懂,现在弄的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意思是零线就不进86面板的接线孔了是吗?然后这3根火线我看了都一样粗,无法判断啊?难道这3个火 ...

零线本身就共地的,进开关只会一个结果叫短路,三根火线如果有电笔就测一下带电的是进线插LA,其它二根插别二个孔。要不然就实验着来了,反下都是火线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