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偶遇发电机,高手在民间

楼主(2020-04-13):
这个十二伏不知道能发多少电

网友:
[]   这个应该是60V绿源电动车后轮电机,  发多少电,就不知道了

网友:
速比配好,500W不是问题,目测发电机上皮带盘小了

网友:
在这小树林里干啥呢?

网友A:
电瓶车电机能发电吗?学习一下

网友:
这位也是高人啊,凑合着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装置

网友B:
我的72V1000W电摩下坡可以发出25A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72V1000W电摩下坡可以发出25A电流

你是怎样测出来的?

网友D:
一般电动车额定功率转速500多。

这个转速功率很大,1000W至少,就是电压随转速变化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电机能发电吗?学习一下

人家不是说了60伏

网友:
这是对柴油机的侮辱
浪费能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72V1000W电摩下坡可以发出25A电流

他的数学体育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动车额定功率转速500多。

这个转速功率很大,1000W至少,就是电压随转速变化太大了。

应该能带个小空调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高手

楼主:
我在想这个东西装个风扇放在天上岂不是变废为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样测出来的?

有车载库伦计,连续下大坡,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车载库伦计,连续下大坡,可以的。

原来如此。谢谢解惑!

网友:
除非重绕线圈,要不然这发出来大概60V的电高不成低不就的给哪里用哟?

网友:
至少是无刷结构,比汽车上有刷滑环耐用些,缺点是永磁强度不可调,需要有降压电路的电压调节器,转换成固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