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4S店要价太高 自己动手更换方向盘助力传感器

楼主(2020-04-13):
方向动不动无助力有很长一短时间了,要换的时候它又好了,终于在一次高速上又罢工,用尽洪荒之力开出高速才下定决心更换,4S店换下来要6百多,网上搜了半天总算找到了相同型号的,花了60大洋,找个维修店居然没换过!!!

奔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信念开拆.

连调试不到20分钟搞定.

网友:
这动手能力妥妥滴

网友A:
调试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差评!不接受反驳。
理由是 只看到了几张图片,至于那个是方向助力电机,那个是传感器,全部是一头雾水。换下来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估计给你加分的两位管理员版主也没明白你到底换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评!不接受反驳。
理由是 只看到了几张图片,至于那个是方向助力电机,那个是传感器,全部是一头雾水。 ...

认同你的讲法,我也只是看到拆开的中控,其实干了些什么只有当时人才知道,看完贴只知道楼主是自己修助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认同你的讲法,我也只是看到拆开的中控,其实干了些什么只有当时人才知道,看完贴只知道楼主是自己修助力 ...

很赞同,哪个位置更换了我都不清楚呢

网友:
这帖子看着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指的是什么?

装好后会助力不均,一边有一边没有,通过来回旋转传感器校正方向让左右助力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评!不接受反驳。
理由是 只看到了几张图片,至于那个是方向助力电机,那个是传感器,全部是一头雾水。 ...

最后一张图片就是助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赞同,哪个位置更换了我都不清楚呢

每个车型都可能不在一个位置的。在方向盘右下方,空调室温感应传感器的后面。

网友E:
这车好高级还有助力传感器?电动助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好高级还有助力传感器?电动助力吗?

铃木利亚纳,不是好车,现在的车都是电子助力吧,

网友:
这个有单独的?不是集成到转向机里面?

网友:
楼主安装了个弹片

网友:
楼主,我们都没看懂哟

网友:
一个喝多了会飞 一个就给你三杯五粮液 你们真是一对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C:
认同你的讲法,我也只是看到拆开的中控,其实干了些什么只有当时人才知道,看完贴只知道楼主是自己修助力 ...

哈哈哈哈哈,同是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这是长安CX20吧?这种传感器在方向柱旁边的很好换,我的老奔奔也是传感器问题,然而传感器在方向柱中间,之前把方向柱整个都拆下来,然后方向柱拆散了都拆不下来,最后放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评!不接受反驳。
理由是 只看到了几张图片,至于那个是方向助力电机,那个是传感器,全部是一头雾水。 ...

完全不明就里。

网友(2020-06-19):
绝对大大的差评!整个过程没有描述,看的一头雾水,不知道换的哪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