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智能电表DDZY733-Z,顺便问一下坛友们怎么改功率表啊?

楼主(2020-04-13):
最近咸鱼上买了个电表,想改成功率计,不要一堆没用的显示
买了USB转485工具,也下好了软件
然而电表上没找到编程键

先上拆机图吧
安徽产的,型号是DDZY733-Z

四周螺丝都是防拆塑料套固定的,热熔胶大法试了几次都不行
只好暴力拆除,开盖后看到了通讯模块,然而显示切换键旁边没有编程键

不死心直接拆开,做工还不错,有个按钮外壳上没有
仔细研究后发现是开盖计数开关
不是编程开关

电池特写,ER14250电池,长寿命不可充电电池,据说还挺贵的

应该是主控,渣手机,垃圾拍照

电路板后边,应该是继电器和电流互感器吧

整体做工还蛮不错的,然而没有编程键,连接485后连不上电表,没法修改
各位坛友有谁知道这种电表怎么修改成只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吗?谢谢啦!!!

网友A:
到老站找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老站找我的帖子

老站的帖子都翻过一遍了,但这个表没有通讯按钮

网友:
1、体积大
2、折腾时间久
某包 小及时的功率计,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站的帖子都翻过一遍了,但这个表没有通讯按钮

先搞定通讯再说吧!,到时候你没密码也白达

网友B:
一个功率计15还包邮,为何折腾
快来捡漏【欧规英规计量插座 功率计算 功率计量测量仪 智能计费】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rMdU1k5VnF7€后打开

网友:
13的表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功率计15还包邮,为何折腾
快来捡漏【欧规英规计量插座 功率计算 功率计量测量仪 智能计费】 复制这条 ...

功率计没有电表准确
也是闲的蛋疼,不折腾不舒服

网友(2021-09-23):
兄弟,智能电表改好了没,我的和你的内部一样,但是牌子不一样,修改参数时提示密码错误,可能是密码权限不够

网友:
之前弄过一个,就是不好携带,后来送人了

网友:
我的软件也找不到了,哪位老师分享一下

网友:
软件找到了,但是手机打不开你用电脑试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3194

网友C:
这个貌似不是2013版的智能电能表,网上有通讯软件, 弱电端子最右排两个是RS485通讯接口AB,找个485通讯器联机试试,
其实这就是个电能量测量计量仪表,可以当功率计,最小测量0.1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不是2013版的智能电能表,网上有通讯软件, 弱电端子最右排两个是RS485通讯接口AB,找个485通讯器 ...

我的智能电表可以通讯,但是没有编程键,只能查看参数,不能修改,可能是密码的权限太低,有办法没有

网友:
还是电表测的准,功率计白搭!折腾吧!折腾快乐!去老站找找!我折腾了一个,谁改谁知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智能电表可以通讯,但是没有编程键,只能查看参数,不能修改,可能是密码的权限太低,有办法没有 ...

我的直接没反应,调了比特率啥的还是改不了

网友E:
请问你那软件和资料在哪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那软件和资料在哪下载的?

13楼的链接里边有

网友:
打开13楼链接时出现这样的提示信息:

您没有登录或者您没有权限访问此页面,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1、对不起,本版块只有注册会员才能浏览帖文
2、您还不是数码之家网站会员,请先登录站点

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