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给上次改装的两台索尼PSP游戏机,换原装的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0-04-13):
我家里有两台PSP,那台黑色PSP1000的是我的,白色PSP3000是我老婆的
两台机子都被我拆掉UMD光驱,改造过大容量的电池
由于我和老婆最近都在玩PS4和3DS,这两台PSP吃灰很久了,
等想玩了,我的那台没问题,而我老婆的那台直接开不能开机,但插电可以开机,系统设置里不能识别到电池 ,开始以为是没电了
保护板锁了,充了一个下午一直还是一样的问题

PSP3000 09G主板的
当时为了改这个电池,支撑UMD光驱的部分几乎被我挖空了

这个保护板不是原装的,是拆了一块兼容电池上的
改造完这两年内都正常,现在再测,
电池出来正负极那头其实还有4.17V,保护板输出也有这么多,
中间那个检测脚和负极按道理说,用万用表测应该是有一个0.5V-1.3V的电压出来
现在量不到了,充了那么久还一直是0..
可能保护板已经挂掉了.....

这个电池是几年前交易区买的,坛友30块钱包邮的电池“福利包”,
当时收到了6节拆机的比克18650和4块全新的聚合物电池。
这两台游戏机改装的时候,用的就是这里面的电池,
不止如此上次改装高漫的手绘板、尚朋堂那个小风扇,也是用的这里面的电池多划算啊,哈哈

我老婆这台机子上的电池用了这么久,估计损耗已经很大了
改保护板的时候,我还是从福利包里拿一块“新的”出来换了

我的PSP1000暂时没问题,但是我还是想换个保护板,
所以在网上搜索PSP的原装电池拆机保护板订了两块

上次有人问过我,说我改的这两台机子原本的电池仓空着,为什么不再多加一块电池?
这么说吧,多加一块电池其实没问题,
但得另外买三块BL-5C那种尺寸的聚合物电池,不能一块大的再并联一块小的,
两台机子光电池的钱差不多就要花费60-70元,

而我上次买的这福利包有现成的可以用,我就不用另外买了。
这一块电池的续航时间我是可以接受,而且充电时间也不会久到离谱,基本上2-3个小时就能充满
我的记忆棒卡套只能识别32G的TF卡,电池仓那里我还可以多放一张32G的备用
这么改的话重量和重心是最理想的,和原机没装电池的感觉一样,不会一头重一头轻

过了4天保护板才到,这么两块电路板花了我20块钱.....
由于之前是机子之前是直接用导线连接保护板的,
我提前把两台机子的电池接插件留下来的锡吸干净了
电池改好就准备直接插上去,不玩了还可以拔下来保存

可以看到,原装的做工用料就是要比兼容电池的好,密密麻麻的,板子还挺厚一个
体积上看,PSP1000的电池保护板最大,2000的要小一点,兼容电池的最小
(3000的要更小一点,但某宝上很少有拿来卖的,所以买了2000的,3000的机子也通用)

好像是个单片机

接口细节

1000的电池元器件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我就没有多拍一些照片了

电池正负极标注 不像1000型的那么清楚,
不过用万用表通断路档可以量出来,只有正极是直接联前面的座子的
负极和检测脚七拐八拐后就测不到了

剩下的只要把线焊接上去,底下再用一块泡沫片顶住它就可以了,没什么难度

忘了说了,PSP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不像它家相机、笔记本之类的东西,
断电后不会被锁,接上电池后,找电源充一分钟的电,
拔掉插头再开机,就识别到了

我的PSP1000也如法炮制

两台机子都搞定了~吼吼

网友A:
能陪男人玩游戏的女人都是极品啊,楼主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陪男人玩游戏的女人都是极品啊,楼主有福了

我家的游戏机,同一种类型的都有两台,或者两个手柄,她其实比我接触游戏机还早,玩的还更猛。有个时候是我陪她玩,我这边的游戏不准备通关,帮她打道具交换给她,或者故意输刷她的胜率。有个时候是她陪我玩,特别是赛车游戏,她帮我在前面挤别人,我找个机会超车。疫情这段时间就一直宅在家玩游戏,到了饭点决定谁做饭了,也是通过游戏决定,谁输了谁做饭

网友:
太鼓的达人很眼熟,我以前在商店里玩过一个小时。可惜的是当初游戏机没有三维沙盘游戏。

网友:
psp游戏到是很多,也不错,就是屏幕看不下去了,去年曾经买了个2000玩了俩天,转手就咸鱼卖了,屏幕简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游戏机,同一种类型的都有两台,或者两个手柄,她其实比我接触游戏机还早,玩的还更猛。有个时候是 ...

这种感觉很不错啊
请教下老王 ,PSP3000有没有什么资源的网站,破解的历代的介绍。
我的PSP3000显示打开游戏错误,但是电脑里都能看到,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感觉很不错啊
请教下老王 ,PSP3000有没有什么资源的网站,破解的历代的介绍。
我的PSP3000显示打开 ...

PSP的游戏不分系列的,1000-3000通吃,只不过有些第三方的模拟器只能在3000型的机器上运行。资源的话,网盘搜索或者K73(http://www.k73.com/down/psp/list-33-1.html)。其实以前电玩巴士那论坛也有很多,不过这个论坛已经关停了,现在的资源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两个途径去获取
破解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教程资源都有:http://psp.tgbus.com/zt/hackguide/
然后准备一个读卡器,电源,一个小容量原装的记忆棒就行了

游戏打开错误有三种情况,一个是你的卡或者卡套机子不能兼容,我家现在2台机子3张卡都是用的SDHC的卡,装到最大只能识别32G的那款卡套上,其他的卡或者卡套也试过,不是太稳定
。第二个是你的PSP系统版本太老了,因为现在的游戏大部分都只适用于最新系统的破解版本,老系统的有很多玩不了,第三种是系统内核有问题,可能要重新刷系统固件再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PSP的游戏不分系列的,1000-3000通吃,只不过有些第三方的模拟器只能在3000型的机器上运行。资源的话,网 ...

感谢老王码那么多字,分享了这么多经验,这个慢慢摸索的话要好久的。

网友(2020-06-22):
感谢老大辛劳了!!

网友:
这种感觉很不错啊
请教下老王 ,PSP3000有没有什么资源的网站,破解的历代的介绍。
我的PSP3000显示打开游戏错误,但是电脑里都能看到,怎么破?

网友:
psp1000的还可以修改EEPROM改容量

网友:
不错,一代神机又复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游戏机,同一种类型的都有两台,或者两个手柄,她其实比我接触游戏机还早,玩的还更猛。有个时候是 ...

真幸福,我在家里玩会儿游戏,迎来的是一顿狮子吼!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C:
真幸福,我在家里玩会儿游戏,迎来的是一顿狮子吼!

你太极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21-06-14):
改了能正确识别容量,显示使用时长吗,最近把以前的psp翻出了,发现电池锁了,不知有没有什办法

网友(2022-09-15):
2000以上的机型,就算改内置电池,umd仓也不用挖空吧,6052103之类的电芯完全放得下,这样子壳子的机械强度大幅度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