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彩色激光打印机 打印这效果 哪儿坏了

楼主(2020-04-13):
彩色激光打印机hp2605 打印这效果  这是哪儿坏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B,站上有个类似的维修视频,好像是换了个硒鼓

网友:
鼓刮板坏了

网友:
硒鼓有问题了,这种硒鼓不便宜

网友:
单位的彩打,四个硒鼓一千多。把硒鼓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加的碳粉撒了,没撒,就得换硒鼓了。

楼主:
硒鼓贵啊  我还是拆开硒鼓看看吧

网友A:
和喷墨打印的那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喷墨打印的那个效果好???

喷墨的不常打印容易堵

网友B:
废粉满了!!拆开硒鼓倒掉废粉,或者直接买新的硒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粉满了!!拆开硒鼓倒掉废粉,或者直接买新的硒鼓!

正解!

网友:
这机器老古董了,没有什么折腾的价值,四个硒鼓,四个颜色都不中了,刮板老化,废粉满都有可能,换硒鼓不值当,成本高,自己加粉,很容易把硒鼓弄坏

网友C:
每个颜色的粉都有,估计是转印带废粉回收出问题了.

网友:
清理一下和鼓有关的地方

网友:
好象刮板磨损了,刮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颜色的粉都有,估计是转印带废粉回收出问题了.

这个机器好像转印带没有废粉回收

网友D:
看了下回复,真的说的不错。这就是废粉仓满了或者废粉仓刮板花了,清理废粉仓,擦干净刮板就好,明显刮板胶皮缺肉,就换刮板配件,几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回复,真的说的不错。这就是废粉仓满了或者废粉仓刮板花了,清理废粉仓,擦干净刮板就好,明显刮板胶 ...

谢谢了   努力拆解硒鼓中  这个硒鼓好难拆啊

楼主(2020-05-18):
换了四个鼓芯刮板  四个鼓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