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CCTⅤ及高频头。2元一个

楼主(2020-04-13):
地上收的。收来就这样子。
百度,高频头也算完整,检波出来了。差放大。若解码,可以双声出。

网友:
这高频头是电感调谐的,不是电容调谐的。

网友:
电感调谐抗震动,没有调谐噪音,用在汽车上很好的

网友:
这个收了怎么玩呢?

楼主:
我以为是调电容呢。没见过,所以好奇收的。最多接线看正常否,没啥用途。

网友:
不懂 尽力学习  CCTV头能用在哪啊

网友:
    闭路电视 (一种图像通信系统)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同义词 cctv(闭路电视的英文缩写)一般指闭路电视(一种图像通信系统)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 一种图像通信系统,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进行视频传输,并只在固定回路设备里播放的电视系统。例如录像机、大楼内的监视器等。这类播放模式就被称作闭路电视。其信号从源点只传给预先安排好的与源点相通的特定电视机。广泛用于大量不同类型的监视工作、教育、电视会议等。

中文名
    闭路电视
外文名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用    途
    监视工作、教育、电视会议等
好处一
    保护人身安全

好处二
    节省时间
好处三
    提高效率
好处四
    处理和保存信息
简    称
    CCTV

目录

    1 概述
    2 工作原理
    3 争议
    4 用途
    5 监控系统

概述
编辑
电视监控系统是现代管理、检测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在人们无法或不可能直接观察的场合,能实时、形象、真实地放映被监视控制对象的画面,人们利用这一特点,及时获取大量信息,极大地提高了防盗报警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且,电视监控系统已成为人们在现代化管理中监视、控制的一种极为有效的观察工具。
现代化的智能建筑中,保安中心是必须设置的。在保安中心可设置多台闭路电视监视器,对出人口、主要通道和重要部位随时进行观察。闭路电视监视系统主要由产生图像的摄像机或成像装置、图像的传输装置、图像控制设备和图像的处理显示与记录设备等几部分组成。该系统是将摄像机公开或隐蔽地安装在监视场所,被摄入的图像及声音(根据需要)信号通过传输电缆传输至控制器上。可人工或自动地选择所需要摄取的画面,并能遥控摄像机上的可变镜头和旋转云台,搜索监视目标,扩大监视范围。图像信号除根据设定要求在监视器上进行单画面及多画面显示外,还能监听现场声音,实时地录制所需要的画面。电视监控系统具有实时性和高灵敏度,可将非可见光信息转换为可见图像,便于隐蔽和遥控;可监视大范围的空问,与云台配合使用可扩大监视范围;可实时报警联动,定格录像并示警等特点。
值班人员在监控中心通过键盘可方便地实现摄像机调看、录像、宏编辑、调用、报警监视、复核等多种功能。该系统还可以通过网络传输设备在局域网或广域网上以7FCP/IP方式实时上传现场图像。监控系统在集成平台上能与其他安防系统包括防盗报警、门禁等系统进行联动,任何报警信息的发出,可以把现场图像切换到指定监视器上显示,并触发报警录像。 [1]
工作原理
编辑
闭路电视是与电视台开路电视广播相对而言的。
广播分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种,电视台的开路广播相当于无线广播(用户从天线获得电视信号),闭路电视则相当于有线广播(有线电视模式:电视信号从卫星传输端通过线缆传送到指定用户)。它是通过导线传送电视信号。它主要是将音视频信号转变成某一射频信号(即某一频道),这样才能在闭路电视系统中传输。
闭路电视一般是指用于广播以外的电视,如工业电视、军用电视、医用电视、水下电视等。
争议
编辑
随着在公共场所安装的闭路电视数量不断增加,这也导致了一些关于侵犯隐私而引发的诉讼。有些人更将闭路电视用于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用途。
用途
编辑
闭路电视 [2]  通常用于需要监测的领域,例如银行、赌场、机场、军事基地、校园、警察局和便利商店等。
在商业领域,闭路电视系统可以从一个中央控制室注意到其它不同区域的情况。例如有些地方不适宜人亲自去监控,则可以安装闭路电视系统连续的录影或者按照指示只是对某一些特定事件进行监控。
早期的闭路电视系统使用录像带做为存储媒体,近几年已改用单颗或多颗硬盘做为存储媒体,省却更换录像带及保存的不便,如果要求更高的录影容量与反应速度,也有使用磁盘阵列卡来加强录影存储能力。
闭路电视业发展到一种新的形式,就是用数字视频录像机把视频大量、清晰地录影下来,保留多年,并对保存的视频进行分析或其他操作。
不过,日常物业管理保安视频只保留7天至30天,因为社会有法例规管。在过去不少罪案皆可以由闭路录影协助破案,例如色狼、店铺盗窃、抢劫等。
监控系统
编辑
最简单的闭路电视 [3]  是用一部摄像机,将拍摄信号通过电视电缆送到监视器上,也可将拍摄信号经过多路分配放大器送到多个监视器上使用。
闭路电视的应用范围极广,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扩大,可以说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凡是使用现代化技术的地方都离不开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是安全技术防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先进的、防范能力很强的综合系统,它可以通过遥控摄像机及其辅助设备(镜头、云台等)直接观看被监视场所的一切情况,同时还可以与防盗报警系统等其它安全技术防范体系联动运行,使其防范能力更加强大。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主要是:摄像机的清晰度、系统的传输带宽、视频信号的信噪比、电视信号的制式、摄像机等。
利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可以保护人身安全,节省时间和费用,提高效率,实现实时指挥和调度,处理和保存信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已被日益广泛的应用到公安、金融(银行、邮政储蓄、证券交易所)、工矿、交通管理(高速公路、国道、城市交通枢纽)、交通运输(机场、码头、铁路、公路客运站)、医院、商业(商场、超市、珠宝行、批发市场)、学校、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军事、酒店(宾馆、饭店、写字楼)、重要物资仓库及安全保卫等各种领域,已成为现代化管理标志之一。
--------------------------------------------------
那卡美亚本身就是闭路摄像头,模拟的,找出输出和地就可以接电视的AV了镜头没毛病,那俩眼是安装小镜头的,既然嫁接了标准镜头,自然有焦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