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开箱一个Velleman PCS500并口虚拟示波器

楼主(2020-04-13):
机器是某鱼上收来的,成色9成新箱说全
包装盒封面图案看上去很有玩具感

打开盒子看到两个示波器探头和跟电脑连接的DB25并口线还有电源适配器,
拿开第一层的东西之后是保修卡驱动光盘和使用说明书。

机器前后面板是铝板上下盖是塑料材质,探头接口外面是塑料内部是金属
估计是为了跟铝制面板绝缘。
比较让人不解的是示波器自带的校准信号输出口在机器后部而不是前部,
而且也没有接地点。难道是直接戳铝板上?

示波器自带的探头和参数表

并口连接线材质不错,虽然是25芯的线但柔软性很好
电源是变压器式的,不带线也有432克重。

Velleman产品规格表

内部结构很有历史感,AD芯片是ADS830E
就先这样了,等有时间了再更新一下上机过程

网友:
虽然古老,但是有50M带宽还不错啊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前阵矿坛收的,还有个3M的信号发生器一起,
这个东西的确相当有2k年前后产品的感觉。
并口并不方便,比串口还不方便,网上的打印口转接头怀疑没法用,不敢买。
真并口要100+,快比我的示波器还贵了。
看能不能改造一个串转并或者usb转并

网友B:
这玩意有1GS/S ?  严重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1GS/S ?  严重怀疑

等效采样率1GS/s,有效采样率应该是200M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前阵矿坛收的,还有个3M的信号发生器一起,
这个东西的确相当有2k年前后产品的感觉。
并口并不方 ...

某宝成品太贵了最便宜都要120,不过看到有一家在卖套件的,70块钱一套自己组装焊接。

网友C(2020-10-28):
好多黑方块是啥?

网友:
机器后面CE边上的螺丝就是用来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黑方块是啥?

自己找到答案 继电器

网友(2020-12-07):
通道没有进行屏蔽,每个通道使用了7块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