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问大家能详细的解释一下颗粒的1ce,74ce,8ce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13):
请问大家能详细的解释一下颗粒的1ce,74ce,8ce什么意思?

网友:
片选,可以由1个或者多个DIE组成

网友A:
没法详细解释,详细的可以去百度,只能告诉你ce=chip enable,翻译过来叫片选,就类似于汽车发动机的气缸,气缸越多,排量越大(容量越大),动力越强(性能越强)。

网友:
片选信号,一个CE可以对应多个die。可以简单理解为一间房子有多少个房间。理论是目前CE越多,容量越大,速度也越快。(当然也不是一定的,取决于制程,还有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详细解释,详细的可以去百度,只能告诉你ce=chip enable,翻译过来叫片选,就类似于汽车发动机的气缸, ...

挺形象
来个16缸的土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详细解释,详细的可以去百度,只能告诉你ce=chip enable,翻译过来叫片选,就类似于汽车发动机的气缸, ...

这解释确实很6  16CE有点16缸的意思 32DIE就是32气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