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佳能古董计算器拆解(Canon Palmtronic LE-10)

楼主(2020-04-13):
按键比较舒服,不是导电胶那种

主控芯片

三块像板砖的驱动芯片

玻璃封装的

不那个红色放大用的塑料板去掉了

显示的不一样,一个是线段,一个是点

里面原本是镍氢电池,废掉了,自己用7号电池盒代替

收了两台,一个有电池盒,一个则没有

网上的资料

网友:
漂亮,这才是设计的味道

网友:
佳能用美国TI的套件生产的。那个LED显示器是TI的特色,芯片也是TI的。

网友A(2022-08-25):
楼主没有把这个计算器的最有特点的动圈指针电压表,拍照、展示清楚。当年美国人发明微处理器,应用到民用、科研领域,是很贵重的工具,这款计算器不惜把微型机械仪表也装上去!这颗小仪表恐怕也要比现在的牛屎芯片加个液晶的计算器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把这个计算器的最有特点的动圈指针电压表,拍照、展示清楚。当年美国人发明微处理器,应用到民用、 ...

当时看到小表,也是很惊讶,像早期的模型遥控器的表

网友:
居然还能亮,,,,,,,,,,

网友(2024-02-20):
没电池盒这个触点还拆了。。

网友:
50年了,电路触点还是这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