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下,怎么点亮这块板?

楼主(2020-04-13):
坛里的亲们大家好。

我很久之前从一个扩音器上(磁带、收音外接大喇叭的那种)拆了一块收音部分的电路板,一直扔到角落里面吃灰了,这两天收拾破烂又看到了。闲着没事,想让它发发声,无奈看不懂电路,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出声。

那个小插座我知道,是接天线的。那个大点的插座,标F/A的那两个我猜是FM和AM的选择(但是怎么接我也不知道,是分别和地连接就是FM或者AM?),其他的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我也就是焊个简单的线头,接个灯泡的水平。知道坛里面大侠多,希望大侠指导一下,先谢啦

网友A:
这块板是点不亮的,最多只能点响!!

这是一块收音板,不带功放,要叫他响,还要配一块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是点不亮的,最多只能点响!!

这是一块收音板,不带功放,要叫他响,还要配一块功放板。

带个小喇叭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