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驱动TFT触摸校正按键开关切换

楼主(2020-04-13):
ESP8266驱动TFT触摸屏幕。带校正,校正好了正确触摸屏幕上指定一个区域,开关切换8266上自带LED,

===================
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支持几寸的屏啊?st7796s支持不?

网友:
所用的库也分享下呗

网友A(2021-02-26):
求 UTF-8toGB2312.h  ,这个文件哪有啊?  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 UTF-8toGB2312.h  ,这个文件哪有啊?  小白

你是想用点阵显示UTF-8中文字符吗?u8g2这个库直接就能用UTF-8显示中文。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UTF转GB的: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 ... UnicodeGbkMapCase.h

网友:
#include "UTF-8toGB2312.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ILI9341.h"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WiFiMult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include <FS.h>

上面那个程序里 用这个#include "UTF-8toGB231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