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忙推荐几种符合下列条件的机箱

楼主(2020-04-13):
一,全高、立式;

二,至少有10个 3.5" 硬盘驱动器仓位,2个 2.5" 硬盘驱动器仓位,3.5" 驱动器仓可以加托架安装 2.5" 驱动器。
并且硬盘仓位是要平放的,不是竖放的。硬盘的接口是朝外的,即通常朝里面的方向转90度朝向外侧钢板一侧。这样接插硬盘和接线方便。

三,至少1个 5.25" 光驱仓位;

四,1个 3.5" 软驱仓位;(没有也可以)

五,机箱内部空间要能够容纳下全长的扩展接口卡;(尺寸大约是 12.08"/30.68cm length x 4.00"/10.1cm height )

有点类似于联志的9K,10K机箱,但问题是联志的硬盘仓位是竖放的,而且硬盘接口是朝里的。

网友:
刚买了一个机箱 你看看,8个5.25盘位,前面板默认开了4个光驱一个软驱,底下几个可以自己切开面板,我就切开了一个,总共装了6个设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876&_u=eje91jm39e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3854003

买光驱位转3.5热拔插槽,就可以直接装对外的硬盘

网友:
联力的v700系列了解一下,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机箱我喜欢简洁,板材要厚,有机械硬盘仓,前置接口不要朝上(朝上容易积灰)或者如果朝上像一些品牌机那样有阻尼盖的最好,不要光污染,不要花里胡哨。话说品牌机的机箱做工真是好。

网友A:
有大容量存储需求的话,上个na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容量存储需求的话,上个nas吧。

NAS 从性价比上算太不划算了,有点鸡肋的感觉。同样的价格我如果买台电脑,NAS 能做的事,电脑都能做,而反之就不行了。花了几千块也就只能当存储用,而电脑既能当存储又能做事情。NAS 唯一的优势大概也就是平时开着省电,还有就是支持一些常规主板或 RAID 卡所不支持的 RAID 类型,如 SHR , RAID-DP 。

网友:
我之前 游戏帝国清风键侠 是有8个硬盘位 2个光驱位置,usb接口朝上有盖。但是硬盘数据接口是在背面的不是在日常开盖那一面,在前面你是方便拔硬盘了前面的数据线没法走!

网友B:
10块3.5盘,在考虑散热空间后的厚度应该就快有一个标准台式机箱高了吧,你再加2块2.5、一个光驱(对于约大多数的人来说无用)、一个软驱(这玩意对非专业人士真心无卵用了),这机箱估计得定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3.5盘,在考虑散热空间后的厚度应该就快有一个标准台式机箱高了吧,你再加2块2.5、一个光驱(对于约大 ...

标准的是多少?介于全高和半高之间?我一开始就说明了要全高。

网友C:
我也觉得得用定制机箱。尤其是那个硬盘接口要朝外的,更是头回听说。有人说硬盘平放更好,可是书坊磁头不会敲到盘啊。订制吧,搞到记得来论坛晒一晒,我会祝贺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得用定制机箱。尤其是那个硬盘接口要朝外的,更是头回听说。有人说硬盘平放更好,可是书坊磁头不会 ...

朝外的意思就是朝机箱侧面,而不是前面(即机箱前面板),也不是通常的朝后面,这样抽放硬盘方便,不会被板卡什么的挡着。目前很多机箱都有这么设计的,并不算稀奇。
我记得一个专门做数据恢复的老法师(全国劳模)说过:硬盘最好是平放,其次是竖放,最坏的反放。反放最不好,这好理解,你说的竖放我觉得也有道理,但他说最好是平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硬盘本身设计时就是为这考虑的。

网友D:
买个服务器机箱吧,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服务器机箱吧,能满足你的要求。

是服务器机箱,那么哪些服务器机箱呢?

网友:
ZALMAN 扎曼/思民GS1000机箱 全塔 水冷 我就是用这个

网友:
自己攒机太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