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个光伏充电器 12/24 改48v

楼主(2020-04-13):
直奔主题 就是这货

当然这个散热片是后加的,原来就因为因为夏天充电,自己能把自己热的休克了,我可没少费心换过mos,结果买到了假货发热更严重了,没办法又换回原装的了,后来从工业控制器上找的散热片一顿打磨才装上,勉强不休克了,这不mos又击穿了,,哎
我家的光伏板是两个并联的一个三十多v,一直觉给12v电瓶充电浪费,想给家里电动车充电,可标识写着最高只能24v,而且光伏输入电压不能超过40v,就因为mos击穿,当时还没接电瓶,(我想如果当时接着电瓶电瓶估计也就成了猴子他兄弟狒狒了)然后他显示电池电压30多v还显示电池没电,然后调整电瓶数据居然能到60v当时就感觉这东西有搞头,然后开拆
(没有原图了这是改后的)既然能调输出到60,我想他里边就一定有60v的程序。直接改单片机供电就完了,

他用的稳压二极管加三极管阔流原始三极管最高承受电压60v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板子串联要 70多伏的,换,,换了个13009电压提高了原来稳压二极管上的电阻是不是也小点了,感觉换了保险点,我也换阻值大了一倍然后把背后的mos也换了换成了电动车控制器里的。还有就是蓝色的那个电容要换或者拆掉(图传不上来了)我的就因为没管然后就,,,,又烫变形了一块  各位看官文章呢 到此结束 小弟的语言逻辑比较比较,,,多担待,,如果假如可能大家喜欢
想要详细了解一下 留言 照片呢我在找找 找到我就在传

网友:
太阳能板经过,控制器,直接给电动车充电?

网友:
这玩意效率极低,还不如去淘宝买个同步整流的降压板,

网友A:
我的这货充坏电瓶了,这个也要防反灌,太阳能还是用mtt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货充坏电瓶了,这个也要防反灌,太阳能还是用mttp吧。

我长期用设置的52v充电急用设置过55v没敢设置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