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刚买的一体化灯板,这样的产品算虚假宣传吗?

楼主(2020-04-14):
周日在论坛导购里面看到的,2.5元入手,在页面宣传是有驱动的恒流版本,可是收到的灯板根本看不到含有变压器的驱动啊!请问这个是高压线性恒流驱动吗?和传统的带变压器的方案哪个好?这样的产品算商家虚假宣传吗?
宣传产品图片:

实际收到的产品(去掉了灯罩):

网友A:
家用建议降功率,加电容使用

是不是虚假宣传可以跟卖家扯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建议降功率,加电容使用

是不是虚假宣传可以跟卖家扯皮看看

请问在什么位置加多大的电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建议降功率,加电容使用

是不是虚假宣传可以跟卖家扯皮看看

这玩意不能乱加吧?最好查一下恒流芯片的资料看应该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B:
这个和宣传图片明显是不符的。货不对图。

但是如果说是有恒流驱动,那倒也没错。

板子上缺少一个EC1。是个滤波电解电容。耐压应该是250V以上,稳妥建议400V。10μF以上。

现在的话用手机摄像头查看应该是严重频闪的。

网友:
 页面宣传有说是变压器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宣传图片明显是不符的。货不对图。

但是如果说是有恒流驱动,那倒也没错。

谢谢!C1位置也是空着的,也是缺电容吗?

网友C:
高压线性恒流方案,不加电解电容肯定有频闪,至少加耐压400V10UF以上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线性恒流方案,不加电解电容肯定有频闪,至少加耐压400V10UF以上电容。 ...

请问加在哪个位置?EC1还是C1处?

网友:
改变R2能改善发热及亮度,EC1加电容400V3.3UF差不多了

网友:
像是单段线性方案功率因数低,频闪最明显,好点的是三段线性方案功率因数高些,最好是三芯片多芯片线性方案,万一故障一个芯片不会导致全灭。

网友:
我也入了一个,果断退货

网友:
EC1位置应该是耐高压电解电容,C1应该是U1的滤波电容,可以查下IC的DATASHEET用多大的
不过这种的还是退货吧,没折腾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建议降功率,加电容使用

是不是虚假宣传可以跟卖家扯皮看看

参考这个看看:
亚成微推出的RM9008E这款IC,专门设计为2段的点亮方式,极大的改善了“压闪”的现象。同时,IC自身具备的动态过温保护功能,可以有效的抑制灯闪。
  RM9008E典型应用
  高压线性恒流LED驱动电路剖析

  至于频闪的问题,业界争论已久,首先不能以相机的评判作为标准。其次,应用环境下面,人眼远离灯具50CM以上,已察觉不到频闪,对人眼没有影响。最后,加入一个小的贴片电容,可以消除频闪,即使电容损坏,也不会出现死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