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电脑搬家

楼主(2020-04-14):
老铁皮机箱太丑,而且空间太小了,主板和前面板设备有抵触
思来想去就买了这个机箱,一共有8个标准快拆装5.25盘位,
前面板默认开了4个光驱一个软驱,底下几个可以自己切开面板,
我就切开了一个,总共装了6个设备,从上到下分别是:

多年前自制的双2.5热拔插(其实上面设计还可以装一个笔记本光驱的没装)
3.5热拔插硬盘槽
蓝光刻录机,LG的BH16
小抽屉,放一些小设备工具
USB3.0和USB2.0软驱位面板
3.5/2.5硬盘槽

底下还有两个,以后要装什么的话再切开面板就可以了。
其中双2.5是接在ASMEDIA的pciex2拓展卡上,SSD可以跑满
两个3.5是接在主板的ASMEDIA的pciex1的SATA孔,只能到350MB/s速度

(七彩虹坑板原生SATA无法热拔插,所有的七彩虹都这样,别的牌子都可以热拔插)

贴数码宝贝徽章的帖

电源是自制的DC-ATX,功率550W,双路12V各20A实打实的

下面的硬盘槽是短的,插2.5的话露一点点,3.5的话露一半

网友:
硬盘槽有点意思

网友:
减震飞机轮有点用,

网友:
这钢板看起来不太厚,不如二手联想等品牌机机箱扎实,关键是品牌机机箱接线难搞。

网友:
看起来比我机箱里面的还紧凑,我也喜欢小机箱,废旧收的一个老联想机箱,厚实,舍不得换了

网友A:
箱底的轮子没有自锁功能,机箱容易会自己溜达出来

网友B:
这显卡可以哦,带三台显示器,我的本本带多一个显示器看视频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底的轮子没有自锁功能,机箱容易会自己溜达出来

把4个轮子十字交叉掰好,就不会自己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可以哦,带三台显示器,我的本本带多一个显示器看视频就不行了

1050ti而已,就三屏的话核显都可以,但核显带4k屏幕播视频全屏居然到不了60。。还是用独显好。

网友C:
自制的dc-atx功率那么大,有那么大的dc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的dc-atx功率那么大,有那么大的dc电源吗

很多啊,比如明纬,我是ups,6s 10Ah动力电池

网友:
对DC-ATX感兴趣,求DC-ATX电源的制作过程

网友:
怎么电源制作过程

网友:
100多,买个新机箱吧,看了,我都觉得这个过气机箱外表,配不上里面 洋气的LED灯

网友D(2020-06-08):
老哥,你的DC-ATX电源是宽幅输入还是直接由外部适配器的12V直接给了电脑?设计图公开不?或者接不接定做

网友(2020-11-27):
你好,看到你DIY的DC-ATX电源,我们公司需要600W+的DC-ATX,可以付费帮我们DIY吗?看到可以加微信iyinlei聊。

楼主(2021-07-17):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的DC-ATX电源是宽幅输入还是直接由外部适配器的12V直接给了电脑?设计图公开不?或者接不接定做 ...

宽电压15~40V输入

网友E:
软驱怎么装到现在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驱怎么装到现在的主板??

你一定要用的话可以买个USB的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