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只给4行字符,是不是可以宣告变砖了?

楼主(2020-04-14):
一个HG680的盒子,真是折腾了好久,之前被一个错的固件刷坏了,好在还能进入Uboot,今天又找了个bin包,在Mstar下usb_bin_check,结果好像失败了,现在TTL也不跑码了,开机只给四行字符: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按什么都没反应了,视频也无输出,这是不是意味着终于折腾死了?

网友A:
如果能找到两个想同型号的机顶盒可以通过克隆字库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找到两个想同型号的机顶盒可以通过克隆字库救回来

网上找了一年了,也没看见一个和我一样型号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年了,也没看见一个和我一样型号 的

电信送的的我家貌似就是这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信送的的我家貌似就是这个型号的

对的,理论上还是需要还回去的

楼主:
现在这个盒子的状态是铁板一块,比板砖还砖:
开机无反应,绿色指示灯常亮,HDMI无输出,死了;TTL打印只有主楼那4行字符,无法回车或ctrl快捷键进入Mstar(uboot)命令行;短接主板上CPU1/2脚也无反应,无法进入刷机状态。对外界失去了任何响应,能给的只有那4行字符: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有人知道这盒子的短接复位点吗?烽火的HG680,主控芯片是晨星的MSO9280

网友C:
我比你还惨,
连uboot都进不去,
也是mso9280
移动盒子 ptv8508,
找不到刷uboot的工具,
也是死路一条,
还是海思的芯片好,
有hitool工具,就算fastboot刷坏了,
都能救回来,晨星CPU的盒子,
买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你还惨,
连uboot都进不去,
也是mso9280

你的uboot怎么进?
我的这个应该也是进不了uboot,我看了之前的ttl打印,正常的话这4行字符的下面一句就是uboot start,可见我这个也是uboot没启动成功。

网友D(2023-01-02):
用这个烧录UBOOT就好了

网友E(2023-09-12):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烧录UBOOT就好了

你好 请问那些文件在哪下载 如果可以 请把该软件和那些bin文件打包发给我 谢谢 lqinyli@139.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那些文件在哪下载 如果可以 请把该软件和那些bin文件打包发给我 谢谢  ...

你没看他就是发图,啥都没发的吗?这些工具都是花钱买的,要钱的,想什么呢?

网友:
工具网上搜一下 就有吧  mstar isp u

网友(2024-02-23):
晨星的uboot引导刷机板卖的不便宜,还不如二手市场再买个盒子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