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去废品站,刚需充电器,找两个杀鸡取内脏,不是取卵

楼主(2020-04-14):
刚需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废品站看看,发现一个48和两个60的,60没啥用

充电器48的,借了螺丝刀当场打开看看,炸得太严重就不要了

4812铅酸电池

总体很脏

背面废话

遗弃原因。。。。这种莲花头确实非常大缺陷,经常看到碰短路的,我自己几个莲花充电口附近都有短路打火痕迹

打开看看内部

背面

简单的3842+393结构

还多了一个定时芯片,这就是所谓的微电脑

风扇

灰尘一般般。。。。

充电器没有炸机,试了一下还能用,回去找一下,找个60的,上面那个也是60的,更加沉甸甸,不过电线被压在下面了,不好拉出来。就拿这个看看能不能拆出一些补品补一补

小区里有一些初三的小妹妹准备中考了,那么久不能开学,只能在小区里锻炼长跑800,看那校裤,是我母校啊,人家在锻炼身体,而我在捡垃圾,,,,,,咳咳咳,扯远了

回到工作室把60的也拆开

打开了这个用的更多的是贴片,是3842+358方案的,也是有一个没字芯片定时

正面明显比上面那个公模外壳的好

先把电线换了  ,60是品插,输入输出线都换掉吧。输入线明显比原来的粗一点,虽然脏一点

电容也可以换更大的,测过了,容量足够

最后换下来这堆,包括:整流桥、400电容、开关管、输出整流、输出反向二极管、输出电容、电线。都往大参数换了

光秃秃了,羊毛薅的差不多了

插电能用

输出正常

然后继续拆,把有用的也拆下来了,当备件

拆完装回去还给废品站。

网友A:
想问一下,大学城附近哪里有废品站。

网友B:
这玩意能有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大学城附近哪里有废品站。

那我不知道,貌似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有多大用?

给车充电用。没车的就是真废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大学城附近哪里有废品站。

一般每条村都有

网友:
高手,动手就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
大哥出门都带螺丝刀

网友:
居然还送回废品站

网友C:
我们这里初三的昨天回去了
下个星期我也要走了

网友:
我那北京附近废品站普通人不让进入,只能职业批准的进入,最后只能一整天骑自行车,从北京骑到固安废品站,开始发现全是废五金和废异步电机等,看到一个就人体秤赶紧骑过去,原价要30元旧电子人体秤,因为电池仓漏液严重,好不容易讲价到10元钱,收回家后看电池仓电极片锈烂,打算加开关,外置2节五号电池仓,虽然能改好,但数显缺笔画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初三的昨天回去了
下个星期我也要走了

我们下个月这时候都还没能走呢

网友:
佩服会修的人 我在废品站买都是拿电动车试好 再给钱   要不然 不会修。

网友:
和电有关了都统一称做智能电子设备

网友(2020-07-16):
觉得修好都没价值了,还是扔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