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菲尼克斯24V20A工业电源

楼主(2020-04-14):
群友200买了台菲尼克斯电源,打算自己做双工位JBC,结果中了套路,发过来发现是坏的,搞不定群里求助,于是让他快递过来
拍的照片不多,将就看下

照片清理过,删掉了一些,可能比较乱,没有详细拆机照片,

群友自己买的配件也一起发过来了
之前按照我教的方法检查过开关管二级管,发现两个场管坏了自己更换了,但是还是没有输出

这两个高度超出的就是,20N60,后面我重新剪脚焊接了

到手后我测接下输出,发现输出短路,这个电源用的场管同步整流,这已经拆下的图,单个场管击穿,检查过驱动电路,没有问题,开关管驱动电路也检查了没有问题

拆解过程比较麻烦,这种大功率电源用的无铅锡,铜箔也很大,散热特别块,用的t12根本干不动,还好之前买了台高频,再配合中温锡就比较好操作了
整流场管在变压器的下面,

这是背面,两个白色框框里就是同步整流场管

上高频烙铁

干下来了,有个脚漆包线被拉断,接上

拆下mos

查了下参数,75A75V,跟75n75参数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不过我还是直接淘宝了两片原装管子换上

淘宝买零件习惯性多买,已经越积越多了
mos换好后把变压器装上去,然后开始装起来
卡片特别多,硅脂重新抹上

通电试机

电压正常

带载测试
测试的照片找不到了,用的发热丝2根并联,阻值1欧的样子,电流24A,这个电源可以超功率使用,空载时指示灯都不亮,带负载后两个灯都亮了

电源正常工作
测试了一段时间后没有问题,把他一起寄来的可调电源板也修好后快递发回去了

这款可调电源我其他帖子有发维修过程,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主页找找,现在人懒了,不怎么发帖子,也不怎么上论坛了,有疑问的坛友可以留言或者私信,看到了会回复

网友:
虽然图片有点乱,但楼主的技术挺 厉害的。所以,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早日拆了一个DELL笔记本的适配器,输出电压有19.4V,但接上一个12V风扇(台式电脑电源拆下来的风扇)后,电压就下降到10V不到。想请教下应该怎样查找故障?业余爱好小白水平,不知楼主可否百忙中抽空指教指教?

当时拆机帖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4556&extra=

楼主:
已私信回复

网友A:
那2个场管t12可以焊得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场管t12可以焊得下来的

变压器干不下来,贴片场管夜干不下来,插件场管可以

网友:
240,20A,牛掰,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2021-04-03):
楼主厉害,我手上也有几个这样的电源,能否指导我维修一下,谢谢QQ261354521

网友(2022-09-27):
总算修好了啊

网友B(2023-01-18):
请问下我有一个380输入的电源可以改220输入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有一个380输入的电源可以改220输入吗

有些电源会监测市电输入电压的,,,像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一样,,电压低了停止工作,,报故障代码,,有些电源是宽电压的,,,110-440市电输入都能正常工作,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的开关电源我都用220来试机,,有时启动电压不够,,要辅助一下才能起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