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联想一体机电源19V6.9A,驱动芯片代换

楼主(2020-04-14):
某鱼闲逛看到一个一体机电源,看参数还行19∨V6.85A,主要是我喜欢四四方方的东西,

到手后拆开发现被人动过,

检查了一遍发现PFC场管,整流管全部击穿,驱动电路没问题,检查主开关管,击穿,驱动电路没问题,但是驱动芯片pwm脚对地阻值不对,正反向都有电阻,可以确定驱动芯片损坏,整流桥也击穿
pfc功率管型号11n60,二极管mur460,开关管11n80,整流桥gbu406,手上备件只有11n60,参数11A600V,PFC电压一般380-400V,理论上600V耐压够用,而且我在其他带PFC电源板上拆的也是11N60,先把坏件更换完

驱动芯片手上没备件,淘宝一看3块一个,运费他妈的去了大头,搞个鬼啊

驱动芯片型号TEA1752LT,pfc+pwm输出
想到以前修电源的时候遇到过这种类型的芯片,于是在抽屉里翻了出来,对比了下电路,一模一样,脚位一致

也是19V的笔记本电源
驱动芯片型号为LTA601N
电路图就懒得上了,我对着两块电路板确定了脚位一模一样
然后就开始移植驱动芯片,这破芯片都打了胶的,烙铁加锡烫着PCB居然起了泡,还好对线路没有影响,移植完毕后清洗板子,并再次检查无误,串上灯泡上电试机,灯泡闪了一下,电路没有大电流情况
电压19V,接下来带负载测试,用大概5欧电热丝

空载的时候PFC没启动,主电容310V

带负载主电容350V

电流没测,公式计算有4A左右吧
这是可调电源测试电热丝

下次买配件的时候凑运费买几片驱动芯片做备件了

修完了就丢一边吃灰先吧

网友:
哇,这个驱动芯片直接就有备件,这个电源适配高级电脑,值得修理

网友A:
那带保护灯泡的电流表外壳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带保护灯泡的电流表外壳是亮点

废物利用

网友B:
我是卖家,家里还有一些台式机、笔记本电源,楼主还要修不?

网友:
看来修好吃灰得真不少啊,喜欢修好的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卖家,家里还有一些台式机、笔记本电源,楼主还要修不?

修这点玩意花的时间精力太不划算啦

网友C:
我有一个功放坏了感觉电源部分问题帮忙看看 有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功放坏了感觉电源部分问题帮忙看看 有偿维修。

来回运费不值,一般功放都比较重。

网友(2024-07-25):
ld7791也可以代换LTA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