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买一个64GU盘

楼主(2020-04-14):
T 宝 上面的 下课 U盘 有没有朋友买过

网友A:
如果想长期稳定使用,建议买大品牌的,或者买论坛里大佬们DIY的。
XIAKE一般用的是些垃圾主控,垃圾颗粒,价格极具吸引力,但基本用不长。

网友:
一般存资料视频 903
高端一点想玩wtg,46xt性价比高

网友:
下课的U盘貌似有人买的是足量,有人买的是扩容,好像是掺着卖的,也算牌子吧,但我相信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长期稳定使用,建议买大品牌的,或者买论坛里大佬们DIY的。
XIAKE一般用的是些垃圾主控,垃圾颗粒, ...

怎么买 贵不?

网友:
永远要相信一分钱一份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长期稳定使用,建议买大品牌的,或者买论坛里大佬们DIY的。
XIAKE一般用的是些垃圾主控,垃圾颗粒, ...

我刚刚就用工程软件修复了一个 XIAKE 2.0  32GB优盘,原因是掉固件了。修复完成后可用容量只有8GB了,我修复的这个XIAKE优盘主控是 慧荣SM3271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就用工程软件修复了一个 XIAKE 2.0  32GB优盘,原因是掉固件了。修复完成后可用容量只有8GB了,我修 ...

SM3271是慧荣典型的黑片主控,一般也是配一些黑片颗粒,能量产还不错了。我有以前图便宜买的XIAKE的U盘,是什么AI210主控,没法量产,坏了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