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悦盒刷机方法

楼主(2020-04-14):
请老师帮看看,这个盒子怎样刷机?用哪个固件?新手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最简单了,u盘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简单了,u盘刷

试了几个固件,都进不去,遥控器快按坏了

楼主:
哪位朋友给个好用的固件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个固件,都进不去,遥控器快按坏了

是不是 刷了,一下子机器人就倒了呀,哈哈哈

楼主:
今天刷了两遍,居然没变化?还是电信画面,一切依旧,这是什么鬼?请老师救急!谢谢!

网友B:
里面有个8g版用那个,教程都是通用的你自己看一下吧刷好了也给这个赞啊接:https://pan.baidu.com/s/18yvwLDdTOeO-e8Ochd0jyQ 提取码:be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8g版用那个,教程都是通用的你自己看一下吧刷好了也给这个赞啊接:https://pan.baidu.com/s/18yvwLDd ...

万分感谢! 我试试,成功请你喝酒!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8g版用那个,教程都是通用的你自己看一下吧刷好了也给这个赞啊接:https://pan.baidu.com/s/18yvwLDd ...

8G版用的是ec6108V9 原装遥控器这个吧?

网友:
拆机短接 j15  或者 j16  不行就短接 cpu 1- 2脚  强刷

楼主:
换个固件,刷回来8G了,有线连接自动完成。沙发界面。还不熟悉,慢慢适应吧。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