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把WU130了 想再入手GO 2代这两货有什么区别嘛?

楼主(2020-04-14):
就平常使用的话 有需要弄把GO 2嘛?

网友:
go2就是扭力抵点,不需要小扭力可以不用买
当然,你想买来看看抚摸还是可以的

楼主:
主要就是用来上上螺丝基本工具吧    另外求推荐批头呀

网友:
看你怎么定义“平常”了

网友:
区别是,一个直的,一个弯的

网友:
实用党会把go 2扔了

网友:
这两个搭配不错博世go二代   改下扭力环真的很好用可以拆手机螺丝。

网友A:
如果扭矩够的情况下,我还是喜欢小的电动的螺丝刀。枪式的还是比较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扭矩够的情况下,我还是喜欢小的电动的螺丝刀。枪式的还是比较大 。

对啊,找不到合适的,想弄个18650电池的精修螺丝刀,不好找

网友:
go的扭力拆小东西可以吗?不会打坏螺丝吧?

网友:
go2一般都是拆装螺丝用的,wu130大多当钻使用,无感无刷低速性能不好。当钻使用很不错。

网友:
go2不改小扭矩的情况下,没必要买,go2最低档不见得比wu130最低档扭矩低。

网友:
观看了很久 还是买了 松下7410,自停 带扭矩 确实不错,我在咸鱼上淘的。

网友:
都有,修电器设备,携带使用还是go2方便很多。需要大扭力或者快速批量拆螺丝就130。不考虑便携轻巧130够了。

网友B:
买go2还不如买7410专业电批,扭力精准,非常适合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go2还不如买7410专业电批,扭力精准,非常适合拧螺丝

7410价格可比go2贵多了,真不是一个价位的而且大小也差太多。闲鱼买过两个7410二手的都是有毛病,买还是买全新或者真的知道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