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缩水线性恒流灯板,频闪严重,请问滤波电容怎么加

楼主(2020-04-14):
论坛优惠购推荐的灯板2.5元入手,缩水了,虽然是线性恒流灯板,但是频闪严重,请问滤波电容怎么加?是在EC1 和C1处吗?参数多少?谢谢

网友A:
都加 前级耐压450v、6.8uf  后级加250v2.2uf!

网友:
如果灯珠都是串联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加 前级耐压450v、6.8uf  后级加250v2.2uf!

如果电容加大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灯珠不是串联的话,自己测一下后级电压,估算一下电容耐压,电容容量则可以加大点比如470uf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容加大了有没有影响?

前级太大也浪费而且体积也大,按照这个标准,前级可以加大到10uf,再大也没多大意义!后级则有条件加大多一些,更稳定

网友:
这真是省到极致了,3块8的12w都不会少电容

网友B(2020-05-16):
这灯我刚刚收到,没现闪呀,输出端加10u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我刚刚收到,没现闪呀,输出端加10u电容!

输出端具体指哪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端具体指哪个位置?

我买了两块五的,内部有电容,你为什么不退货呢?你现在想退也退不了了,C1位置,用万用表量一下哪个位置是接负极?通过芯片上的型号,可以查出电路图来

图片是TCL,12瓦灯行的电路部分,输入部分,有个电容输出分没有,用的方案是bp28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块五的,内部有电容,你为什么不退货呢?你现在想退也退不了了,C1位置,用万用表量一下哪个位置 ...

我也是2.5元的,质量差这么多,没时间退货啊

网友:
不是加电感有用吗。。电容也没治频闪。不懂

网友:
两个圆形焊点的地方加个高压电解,400V 2.2.uF左右,节能灯拆个(注意极性!!!,接反必炸)

网友:
我也买过这种灯板,上面没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