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悲剧了,车钥匙在洗衣机里面洗了,怎么补救?

楼主(2020-04-14):
刚好现在家里有75的酒精,就喷了喷,然后吹风机吹干了,但是我怕元件下面,还有开关内部还有没清理干净的地方,想再把钥匙芯泡在95的酒精里面摇晃摇晃,震动震动,有没有必要?

网友A:
酒精洗洗,晾干就不会有啥问题了吧

网友B:
多虑了,用无水酒精清理后,吹风机冷风档吹干即可,没那么脆弱的。

网友C:
最好是找下搞维修的(维修手机之类)专业清洗剂,先清洗下,不要清洗到按键上,芯片下泡上清洗剂30秒,气*吹干净,干燥后试试

网友D:
去提一台新车修复钥匙

网友E:
你这个别放95酒精里泡,晾干就行

95的酒精也含有水分,过孔断了就GG了

网友F:
都变形了吗?买买买新的

网友:
这个洗洗吹干就可以用了,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
::lol:洗过两次了,掏出来电吹风吹干,一年了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变形了吗?买买买新的

没有变形,外壳都还是好的,这是我拆开照的,拆开也是无损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提一台新车修复钥匙

这个修复方法最朴实无华!

网友:
不用担心短路,钮扣电池,没那么大能量.

凉干防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虑了,用无水酒精清理后,吹风机冷风档吹干即可,没那么脆弱的。

没有无水酒精,只有75的和95的。已经用75的洗了,所以来问问还需要用95的洗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找下搞维修的(维修手机之类)专业清洗剂,先清洗下,不要清洗到按键上,芯片下泡上清洗剂30秒,气* ...

找他们洗下一般要多少期,20块手工费应该可以吧

网友:
吹干就可以用

网友:
用95酒精泡一下,把板上的水置换出来,捞出来让酒精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洗洗,晾干就不会有啥问题了吧

我已经这样做了,还没敢上电,先来咨询咨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别放95酒精里泡,晾干就行

95的酒精也含有水分,过孔断了就GG了

嗯,现在正在裤子口袋里面放着,再暖一天,

网友:
酒精洗了容易发白,最好用洗板水,洗洗最好。

网友:
放米缸最简单安全 过段时间一点水汽都没有了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