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收了一个打印机,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0-04-14):
收来的,亚克力盒子装的,很厚,有15毫米厚

打印机是爱普生

电源在主板上面

门有锁,后门锁住了,下方有传感器

前门也有锁,下方也有传感器,不过锁舌没锁,

里面还有个小电子锁,锁住前门!

问题来了
这是什么打印机?干什么用的?怎么打开那个电子锁!?

楼主:
我怎么才能无损拆开

网友:
看着像是热敏打印机

网友:
开始以为是证卡打印机,仔细看了是热敏打印机,有卷纸架子,还有锯齿撕纸口。可以打印超市小票或者条形码之类的。

网友:
证卡打印机,热敏打印机,专业功能真多。

网友:
这被人魔改的吧,原装会这样子?

网友:
密码机,保密程度高的单位用的

网友:
这前任的手工真漂亮

网友:
这是把POS机拆了改装的吧

楼主:
那么厚的亚克力,热弯可不是一般人搞的动的!

网友A:
游戏机的打票机。好像出奖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机的打票机。好像出奖券的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的,改天去游戏厅拍个照。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3D打印机

网友:
合页那里好拆

网友:
爱普生的针式打印机或是热敏打印机??n你通电听听声音,是不是吱吱的响,没有就是热敏的,打印小票用的,改的很漂亮,你看看接口是不是转成USB接口了》?机器后面有并口打印端口,接个USB转并口的线。接上电脑试试

网友:
卧槽,看着有点像3D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