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烧毁的台式电源:硕展450WS

楼主(2020-04-14):
电源堆了一段时间,就想看看那些电源还能用,然后测试了两个,都没有问题。到了第三个就出现问题了,应该就是烧了
还有东西掉出来,我二话不说就拆了

没错,就是这货。
我也忘记这货是哪里来的,不知道哪天修电脑换回来的
450WS
感觉是个很水的牌子
接下来我们看内部结构
一打开就看到这个东西

这玩意,论坛的看官应该明白是啥
我作为一个小菜鸟,我也不懂,也懒得搜

这个是烧毁的部分
马的,居然都烧到脱焊了,看来当时的温度一定很高,还伴随大量的焦味

这是主板的大概图,反正也不打算修,所以详细图就不配了

这个是风扇,风扇旁边的是啥,怎么没有接上线的
是不是可以做什么东西的,很重
最后把风扇拆了,做桌面风扇,搞点

网友:
风扇旁边是水泥PFC,拆零件吧,外壳也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A:
虚标功率  磁芯可能饱和了 或者损耗太大导致发热 最后漆包线也发热 焊锡融合下来了  重新绕下线圈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标功率  磁芯可能饱和了 或者损耗太大导致发热 最后漆包线也发热 焊锡融合下来了  重新绕下线圈就OK了 ...

我也想,但是这样的电源使用起来不敢保证,还是不修好点

网友:
风扇旁边的黄色模块,就是山货特色的多功能模块水泥PFC(所以不用接线)对电源还有配重功能,减少谐振,也就更加静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但是这样的电源使用起来不敢保证,还是不修好点

你别说这种电源电路都是抄来的  这么折腾下  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把电解电容换换就OK了换点好的 性能不错  当然就当折腾玩 没兴趣就别折腾了  电解电容 低阻抗的日产的库存货很便宜 几分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但是这样的电源使用起来不敢保证,还是不修好点

这玩意,能省的和不能省的,它全省了。本来就是个假PFC,干脆连线都不接了。。。EMI电路完全没有,散热片薄如纸,输出滤波电容省掉一半,剩下的也鼓包了,简单的说有多远你把它扔多远吧。。千万别有其他想法。

网友:
可以折腾了。

网友:
这电源,没准输出线都是铝包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这种电源电路都是抄来的  这么折腾下  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把电解电容换换就OK了换点好的 性能不错   ...

主要是我这边还有很多旧的,质量好的,但是坏掉的,所以这种不敢兴趣,有空卖到废品站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省的和不能省的,它全省了。本来就是个假PFC,干脆连线都不接了。。。EMI电路完全没有,散热片 ...

扔了怪可惜的,到时一堆的卖到废品站就好了

网友:
这个做工的电源,烧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这个玩意撑死200W,根本不可能450W

网友:
烧黑的可能是铝电感线圈。发热变黑了

网友:
我有一个结构差不多的电源,改成实验电源了
这个电源能把电感烧成这样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看洞洞板识山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