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 WR702N 改有线打印服务器 带LUCI管理页面(4M闪存 16M内存)

楼主(2020-04-14):
家里原来的爱普生L303打印机刚好放在路由器旁边,就用闲置的TPLINK WR702N弄了个有线打印服务器接上去,方便后面的使用。其目的纯粹是为了折腾而折腾。。顺便方便电脑打印。。。

TPLINK WR702N和WR703N其实主板都是一样的,只是减少了USB的相关配料,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改装,让WR702N的USB利用起来,很简单的改装,只需要补三个电阻,一个USB母座,闪存换成写好breed控制台的4M闪存。

相比较换内存,补几个电阻,或者直接用焊锡短接都行,还是后者更为简单的多。

固件编译也很简单,只需要保留内核、dnsmasq、luci、以及usb2.0、luci-app-p910nd,其他的全部移除掉包括无线驱动这些,因为内存只有16M,集成无线无法运行。

突然想起来tplink的原厂系统里面带有客户端模式(也就是无线转有线,并且接入设备获取的主路由的IP段,相当于是一个无线交换机),就顺便测试下看看好用不好用。
整体的连接过程如下:

主路由的wifi )))            (( ( WR710N(客户端模式)网线——WR702N,顺便用710的USB接口给702供电,(702n的USB)——打印机。

现在这么接只是测试下tplink原厂的客户端模式看好用不好用,后面我还是准备直接把702N接网线到主路由上。(主路由就在放打印机的桌子下面),不过这作为一个备用方案倒也不是不错,万一后面打印机不放这里了,也可以无线打印。

实际使用打印流畅,一点卡顿都没有,或许是因为服务器和主路由在同一个房间的缘故。

(打印机里面被我全部加了黑色墨水,现在主要给孩子打印作业用的,也不讲究那么多了,服役了8年了,爱普生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A:
人才啊,彩色打印机加黑色墨水,太有创意了,

网友B:
我打印机接在台式电脑上的,前些日子用笔记本在线上课, 一天要打印好几份作业,老想着搞个打印服务器,后来翻出一个老路由,U都刮了,USB座也装好了,找固件的时候,开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彩色打印机加黑色墨水,太有创意了,

省事。。。  加的墨水,用了两年多了还没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印机接在台式电脑上的,前些日子用笔记本在线上课, 一天要打印好几份作业,老想着搞个打印服务器,后 ...

那你比我更厉害,, 刮U,我一直没成功过。。

网友:
我把打印机接光猫USB口

网友:
能提供一下固件?

网友:
这个还能这么玩,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改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把全部固件发我饶你不罚M币 2196204585@qq.com

网友:
能不能连USB硬盘当网络储存的固件

网友:
能发下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印机接在台式电脑上的,前些日子用笔记本在线上课, 一天要打印好几份作业,老想着搞个打印服务器,后 ...

一个“开学了”就把你继续硬改的计划打乱,接着搞啊,要不前期的工作等于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印机接在台式电脑上的,前些日子用笔记本在线上课, 一天要打印好几份作业,老想着搞个打印服务器,后 ...

装个debian 再装个cup ,打印服务出炉

网友C:
打印机装黑色墨水,就是普通的钢笔用的碳素墨水吗?这也行,人才

网友:
深求固件,同款路由吃灰中

网友D:
楼主有空测下,有没有试下打印大型的pdf文件,看看会不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装黑色墨水,就是普通的钢笔用的碳素墨水吗?这也行,人才

打印机墨水,,,大哥。。。  另色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空测下,有没有试下打印大型的pdf文件,看看会不会卡?

测试过,打印11M的 PDF 不卡顿

网友:
那个710可以做打印服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