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储能式点焊机自制外壳

楼主(2020-04-14):
4月初入手的一套法拉电容储能式点焊机,没个外壳裸着使用多有不便。

第一次画插接和用螺丝锁定的图纸

为了好看用了亚克力料,可惜3mm的料没牢度。螺丝锁紧些就开裂

更厚实的亚克力料也没了,换5mm的椴木板

前板和侧板的开孔位置没把握,线切个纸样板

调整好后开切

顶面还用亚克力料,省得改动数码管

前面板电容的负极开孔上加个盖板

调节旋钮用8mm的气管引出,开孔位置有点偏。没想歪打正着,卡着阻尼感很好。

组合完成,4个底脚用上了硅胶的家具脚垫

需要给电容充电就打开负极盖板

网友A:
效果如何?能焊0.15镀镍片吗?PM下购买链接吧

网友B:
为啥用铝排不用铜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能焊0.15镀镍片吗?PM下购买链接吧

看我这个帖子,用的0.15纯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215
再上一个帖子,自己咸鱼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3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铝排不用铜排啊?

卖家说明:2*20单面40平方双面80平方的6061加强铝排,效果与铜排的完全一样,抗氧化性比铜排更好。

网友C:
感觉壳子有点单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壳子有点单薄呢

第一稿的3MM亚克力废弃了,换成5mm的椴木板。很坚实了

网友:
螺丝固定方式好特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明:2*20单面40平方双面80平方的6061加强铝排,效果与铜排的完全一样,抗氧化性比铜排更好。 ...

铝排便宜呗。要注意铜铝连接大电流下容易产生电化学反应而被氧化掉造成接触不良。建议使用铜铝过渡端子,这样可以避免铝排和铜鼻子直接连接而被电腐蚀。

网友D(2020-06-19):
最简单的是用个月饼盒。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个月饼盒。

好几年没吃月饼了,看样这个习惯要再培养起来了。

好办法,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铝排不用铜排啊?

价格是最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铝排有个很好找的可能。因为好多散热片就是铝的,还有个更好的地方就是电瓶车的控制器中正好有。
附上金属材料的导电率

    银0.016、紫铜0.017、黄铜0.071、铝0.027、铁0.097、锡0.11、铅0.21...,银的导电率最高、紫铜是最好的导电材料、黄铜和铁差不多电阻率是紫铜的4倍,铝的导电率仅次于铜,使用时要去掉氧化层。所以用铝排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个一原因就是铝排不像铜容易上锈。

网友(2023-04-24):
好工具,用着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