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大风扇 看着大但是一节电池就可以带动

楼主(2020-04-14):
垃圾堆捡到的外壳裂了好几处

一节18650居然就能转了

网友:
水箱散热风扇?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风扇 垃圾堆里捡来的 奇怪的是1节18650就能带动了

网友A:
12V的直流散热风扇,有点像汽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直流散热风扇,有点像汽车上的

那为什么3.7V的电池就能带动 另外问一下外壳的裂缝怎么粘上

网友:
感觉很像汽车上的水箱散热风扇

网友:
电压低 电流小 12v有刷电机空载3.7一般都能启动。
12无刷电机,电压得超过芯片的最低压  3.7v理论上也能启动。

网友:
你这拍照技术太差了。拍的雾里看花。看完都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风扇。

楼主:
正式接12V试验了 好的除了 外壳裂开一条缝 风扇叶没问题 图上是没通电的 打开ATX电源的开关时可以正常转

网友B:
应该是汽车水冷排上的,我也很希望能捡到一个,因为安美特铝线电机烧断,找个应急的风机塞入网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汽车水冷排上的,我也很希望能捡到一个,因为安美特铝线电机烧断,找个应急的风机塞入网框里。 ...

但是这个外壳框裂开了 不粘上就不能用 或者把它立起来固定 用5V电源低风速使用

网友C:
这种风扇是有刷还是无刷的呢?

网友D:
手气真好,啥都能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气真好,啥都能捡

框都裂了 要利用还得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扇是有刷还是无刷的呢?

应该是无刷的吧听通电时的声音判断的 也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