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网上那些标10倍,20倍30倍的手持放大镜全是严重虚标

楼主(2020-04-14):
这个是标20倍,实际5倍,而且灯光也不是很亮。双玻璃镜片。
感觉可以改造成18650的,只是镜片面积比较大,看东西就不费力。
请推荐个驱动电路吧,2.7-5V的。不会过放的。

千万别买那些虚标的。那些所谓台式的,也是6-7倍的样子。

楼主:
镜片直径在90-95mm。两个玻璃镜片真是很重。
感谢网购,要是以前估计卖50,现在包邮才25.

网友:
目测这放大镜就3倍左右。

网友:
网上标十倍的,实际上就是三倍到五倍,现在每个维修放大镜很头疼

网友:
我这有镜片,一直想做个带灯的,找不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
玻璃球的放大倍数25,而且已经畸变严重,单镜片超过10基本就是扯淡

网友:
放大镜有标放大倍数的我不明白, 只知道焦距

网友:
我觉得应该标注焦距,超过2倍得用胶合透镜,超过5倍肯定得上多透镜组,不如收废旧便宜的胶片单反标准镜头,改成台式架子放大镜。

网友A:
两节肯定不亮啊,我买的3节的,电池座到开关之间有个电阻降压,取掉之后亮度杠杠的,大镜片不怎么用,小镜片看个LCD像素排列妥妥的

网友:
网上那些标10倍,20倍30倍的手持放大镜全是严重虚标 ,买过,不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肯定不亮啊,我买的3节的,电池座到开关之间有个电阻降压,取掉之后亮度杠杠的,大镜片不怎么用,小镜 ...

想改锂电池的,再加一圈小灯珠

网友B:
3倍,5倍怎么得来的?透镜不都是标焦距么,放大倍数是物距和焦距决定的。

网友:
网上的放大镜 都是胡乱标的,看厚度也估计差不多,最大3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倍,5倍怎么得来的?透镜不都是标焦距么,放大倍数是物距和焦距决定的。 ...

按明视距离计算的,眼睛离放大镜25cm,然后用个尺子或者格子纸,贴近放大镜低部,比如填满放大镜3个格子,慢慢拉开格子纸和放大镜底部距离,直到出现较大畸变时观察放大镜镜片被几个格子填满,比如此时1个格子,那这个放大镜的真实放大倍数就是3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倍,5倍怎么得来的?透镜不都是标焦距么,放大倍数是物距和焦距决定的。 ...

明视距离25cm/焦距=放大倍数
比如,焦距10cm,放大倍数就是2.5倍。

网友:
以前买的那种手持的,一个大镜片下边带个小小的,那个小的倍数高,现在看电路板基本上都用那个小的看,大的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视距离25cm/焦距=放大倍数
比如,焦距10cm,放大倍数就是2.5倍。

这么算应该不是25/f,而是25/f+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明视距离计算的,眼睛离放大镜25cm,然后用个尺子或者格子纸,贴近放大镜低部,比如填满放大镜3个格子 ...

觉得还是1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15楼说的有道理

嗯那随你吧

网友:
最近想弄一个看刀片。还是另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