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787万用表无法开机

楼主(2020-04-14):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我的福禄克787万用表无法开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外伤,再查供电,从电池正极一直到芯片输入。
然后

网友A:
看图,大概是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大概是保险烧了

保险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