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就拆!众仪ZT-300AB蓝牙万用表。

楼主(2020-04-14):
记得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款众仪蓝牙万用表的工程样机。然后就没什么消息了。。。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吧,直到前几天发现天猫上架了这款表,应该是正式版本了吧。
4月8号下单撸了一个,前天到货,赶紧玩玩看!
拆开外包装盒子是这样的。。。
以前外面还有个纸箱包的,现在直接用气泡袋+快递袋了,所以。。。

还好里面啥都没坏。

不用再到处找电牛了,包装盒上直接给二维码了。

新表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撕膜,贴膜!

电流孔上这个贴纸别扔哦,有用!

再黄色的部分用刀切个小三角形出来。

怎么样?好看吧

开机满显画面。

液晶屏貌似有改进,可是角度比原来那几款正显屏的表要好多了。
不过和61E的可是角度比起来,还是。。。

白色背光。

依旧是两节5号电池,这个必须好评!

外观看完,简单测试一下。

584用12V供电。
自动挡测试结果。

使用电压档自动量程测试结果与自动挡测试结果一致。

自动挡测试4K电阻结果。

反复测试了几次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开关机后用自动挡测量这个4K电阻的最终读数都不一致。

三次开关机,三个读数。。。
又反复开关机几次测试了20K,36K,40K的电阻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电阻档自动量程测试没这个问题。每次开关机都是这个读数。

电阻档自动量程测试20K电阻。

自动挡测试20K电阻。

电阻档自动量程测试36K电阻。

自动档测试36K电阻。

电阻档自动量程测试40K电阻。

自动档测试40K电阻。

整个测试不管是自动挡还是电阻档自动量程反应速度都非常快!
蜂鸣档的反应也是相当灵敏,延迟很低。
相比我手里的胜利70C真的是飞一样的感受。。。
70C电阻档自动量程和蜂鸣档那反应速度真的是难以忍受。。。

温度档不插温度探头的时候显示环境温度。

扫描二维码下载电牛。

APP只有11.37M.

安装好以后打开软件。

万用表上按住HZ%那个按钮2秒打开蓝牙功能。

手机打开蓝牙后在APP界面随便点个蓝牙图标。

然后点开始扫描来搜索万用表。

搜索到设备后,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后显示如下。一共可以连接四个万用表。
点击这个图标可以进入下一界面。

有数字显示,模拟量程还有曲线图。
维修过程中分析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下一层开始拆表。

楼主:
这一层开始拆表。后壳四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打开外壳了。有个疑问,众仪的表为啥现在小一点的表都不配胶套了呢?胶套可以很好的保护万用表的外壳啊!

拆开后盖以后。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两个焊歪了的保险座。。。

强迫症真有点受不了。。。

8M晶振。

牛屎主控。。。

蓝牙模块。

撕掉蓝牙模块上的贴纸,蓝牙主控为BK3432。

电路板另一面什么零件也没有。

强迫症表示,必须把这焊歪了的保险座给正过来!

这样看上去就舒服多了。

网友:
等到凌晨再发呀

网友A:
能连手机,蛮好的。多少钱

网友:
蓝牙连手机,这个功能可以

网友:
越来功能越多了。5号电池真好。

网友:
曲线跟踪结果能输出吗?

网友:
小剪头好看。。

网友:
肉丝MM心灵手巧,在下佩服佩服。。。。。。换着我,那三角指示标记我不会这么麻烦的,直接用坨面疙瘩粘在上面就行了,肚子饿了还可以抠下来充饥。。。。。。。

网友B:
还有,这婊子精度不错,功能多多,造型美观!肉丝MM很有眼光!想必肉丝MM的夫君也是万里挑一的吧。。。。。。

网友:
你那个焊歪的保险管座,我都想给他纠正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婊子精度不错,功能多多,造型美观!肉丝MM很有眼光!想必肉丝MM的夫君也是万里挑一的吧。。。。。 ...

天猫店定价500,这表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猫店定价500,这表真不便宜

500?疯了?这表168包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连手机,蛮好的。多少钱

众仪旗舰店168包邮。

网友:
刚刚撸了个102A,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猫店定价500,这表真不便宜

看来还是曾经89元的EBD电池测试仪套装便宜,顺便能联机看电压电流曲线。我觉得万用表旋钮触点都是计划报废设计,应该用锅仔片复位开关元器件,加一个鼠标滚轮编码器,故障后可更换修好。

网友:
保险管歪倒是不歪了,就是有点斜

网友:
结果牛屎芯片,  我买的优利德 UT61A 180元还是硬封的,唯一就是蓝牙

网友:
有钱人哈哈,我记得MM好多表了

网友:
少了一张拨盘弹片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