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来求助电动车充电器的问题了

楼主(2020-04-14):
修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故障是高压炸鸡,更换了明显损坏的零件,3842,8N60,15欧驱动电阻,S极对地0.5欧电阻,RL207整流管,通电还是无输出,检查了启动电阻150k正常,辅助绕组的电阻和二极管正常,7脚电容正常,大电容正常,3842三脚对地电阻10k电阻正常,不安装3842,7脚小电容,50V正常,安装3842后,7脚电压11-14V波动,8脚无5V,1、2、3脚的电压没有,后级滤波电容接可调电源测试无短路,不知该怎么查了求指教。
前级无保险管

开关管

驱动电阻和S极电流检测电阻

3842

网友A:
装3842但是不要装MOS,测678脚有没有跳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3842但是不要装MOS,测678脚有没有跳变的电压?

不装开关管的话,6脚没有跳变电压。

网友B:
很多充电器输出端有可控硅或防反接的,空载是无法测量输出电压的,要接上电瓶才可以。

网友:
你这基本都换完了,确实有点棘手,这分明没起振嘛,把光耦拆了看看,如果还没起振这可能就指向变压器咯,或者150k减少到75k,首先你得把5v弄出来才可以说其它的

网友:
电源打嗝你查一下变压器的初级供电绕组是否断路,查次级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开关管的话,6脚没有跳变电压。

6脚没有跳变电压,说明没起振,如果换一片3842问题依旧,那估计还是有坏件没查出来,不行就把高压侧零件一个一个过一遍,反正零件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充电器输出端有可控硅或防反接的,空载是无法测量输出电压的,要接上电瓶才可以。 ...

嗯,看到低压侧有个可控硅,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充电器输出端有可控硅或防反接的,空载是无法测量输出电压的,要接上电瓶才可以。 ...

防反接电路,不接电瓶无输出是整个电路不工作还是只是输出端不输出,现在是次级滤波电容无电压,指示灯不亮。

网友C:
3842充电器正常的话,短接启动电阻,加18伏直流电就可以亮灯,这样维修不容易炸管。

网友:
西瓜视频那个 光头机电 就天天研究这个理论功底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充电器正常的话,短接启动电阻,加18伏直流电就可以亮灯,这样维修不容易炸管。 ...

3842正常的,单独给18V电压,8脚有5V的输出,但是接入电路中,它不工作,是不是反馈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842正常的,单独给18V电压,8脚有5V的输出,但是接入电路中,它不工作,是不是反馈保护了? ...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不插电瓶3842就不工作的,你不妨插电瓶试试有没有输出

网友:
不要修了,买一个5.8的充电器(可以肯定是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