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汽车收音机天线短了,焊接了一根路由器天线,效果你们猜?

楼主(2020-04-14):
原车天线有40cm长,
太长的天线容易挂断。
这不,前几天不知做啥,天线已经短了。
一般收听fm居多,手里没天线。
焊接了一个废旧的路由器天线,但是效果并不满意。
跟原车天线比差远了。
淘宝上卖的20cm左右的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
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
hahahaahhahah嘎嘎嘎 频率和波长都不一样  等于画蛇添足  无用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一条电线效果好

网友:
就一根铜丝拉直怼上去都比这东西强

网友:
天线长度好像是接受频率波长的1/4最好吧!!

网友:
收音频率K或M,路由频率是G。呵呵!

网友:
拉直了,效果也是有的

网友A:
75cm左右的电线就行。有老电视或者收录机的拉杆天线就好了。

网友:
搞一个八木如何?

网友:
移植手术失败

网友B:
首先wifi天线工作中心频率大概2.4ghz (先不说5g),阻抗50欧姆。fm广播中心频率98mhz(87-108mhz),阻抗75欧,wifi天线波长12.6cm,  fm天线按中心波长算大概300cm,这俩种天线无论是工作频率阻抗都是天差地别的区别,愣往一块儿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fm天线按4分之1波长算也得0.75m,算上缩短系数按0.96算也得0.72m,这还是做成单极4分之一波长鞭状天线,如果做成半波振子天线还得再翻倍的总长度。fm车载无源天线一般为了缩小长度已经缩短到8分之1波长附近了,接收效果和阻抗本身已经很大程度劣化,对信号的接收只限于能够勉强收到信号,没有增益可言,完全在靠收音机输入选频网络完成选频和高放完成信号放大,因此效果比早期室外天线差很多,和普通收音机拉杆天线类似(但是性能还不如拉杆,拉杆至少能调整长度)。lz用wifi天线基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先不说阻抗匹配的问题,就是谐振频率也差别到了天际,2.4g  4分之1波长单极天线大概在3cm左右,和72cm的fm差了24倍,就算按7楼的图片是个2.4g 8分之5波长(实际属于4分之3波长单极天线)中部加感天线算,实际视觉长度8分之5波长7.8cm左右 拉直不超过10cm,按4分之一波长单极天线近似对待也只能接收700mhz附近信号,远偏离98mhz的fm频段。想缩短天线体积可以用螺旋天线或者有源fm天线,但是效果都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wifi天线工作中心频率大概2.4ghz (先不说5g),阻抗50欧姆。fm广播中心频率98mhz(87-108mhz),阻抗7 ...

好技术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wifi天线工作中心频率大概2.4ghz (先不说5g),阻抗50欧姆。fm广播中心频率98mhz(87-108mhz),阻抗7 ...

说得好。看得有点懂。但还不是特别懂。不过能明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cm左右的电线就行。有老电视或者收录机的拉杆天线就好了。

原车40cm就是太长了,容易断,75cm好长好长

网友:
去买专门的短天线。。。里面阵子是特制的(旋转长度增加),98Mhz中心频率的。。。

你要手工好自己绕也不是不行,弄个0.5~1平方的铜线套热缩管绕圈。。。长度我印象里是75cm。要算一下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车40cm就是太长了,容易断,75cm好长好长

FM频段1/4天线大概就是75cm的。找一段75cm左右的软导线就行,放车上就是不好看。

网友:
这东西我觉的试试看又不咋地,万一有疗效呐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wifi天线工作中心频率大概2.4ghz (先不说5g),阻抗50欧姆。fm广播中心频率98mhz(87-108mhz),阻抗7 ...

好技术,领教了,看来只能买原车用的40cm长度的天线才能达到好的收音效果,20cm之类的没必要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wifi天线工作中心频率大概2.4ghz (先不说5g),阻抗50欧姆。fm广播中心频率98mhz(87-108mhz),阻抗7 ...

解释好详细好强大。我刚回复说FM频段1/4天线大概就是75cm,上来又看到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