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UFS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玩法

楼主(2020-04-14):
闲来无事看见手头的UFS转接贴,(前段时间玩TSOP转接贴的时候,发现这个TSOP转接贴用在这个903板子的TSOP焊盘上,走的是单通道,不知道是转接贴的原因还是这个板子TSOP焊盘设计的原因,)既然UFS转结贴只支持单通道主控,那是不是可以在通过这个TSOP转到这个is903板子上,走的都是单通道嘛,
有了这个想法那肯定得行动起来啊,

准备作案工具:is903主控板(is903 BGA316+TSOP板型),132/152转TSOP转接贴(之前玩的132转的TSOP,这个转结贴没有拿下来,这里就不在拿下来拍照了)
95转132/152转接贴(笑着无奈出品),改造的植锡网

(因为没有无奈用那种定制的植锡网,手上也没有合适的万用网,所以就吧原来的植锡网改造了一下,把锡分别植在转接板和UFS芯片上)

贴的过程就不说了,下面这个是成品图,芯片原厂坏块57,还行

AS SSD测速图,读145 写127,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urwtest跑圈测试,速度稳定,无数据损坏情况,

肯定有人想问,为什么不直接贴3268、3350、为什么95脚转132/152后不直接贴iS903 132/152的板子,
因为这个转接板是设计上是只支持单通道的主控,上其他多通道的CE只,能读一半出来,有的CE排列在后面,还需要旋转180度,
上3268 高格稳定性不够,低格稳定但写入速度会降到80左右,上3267速度比3268要快一点,稳定性也可以,,上3350速度虽快,但板子价格较高,
这芯片贴3267读145写105、3268读130写80~100、3350读245写140,

网友A:
卧槽,好刁钻的玩法!求BGA95转接板链接啊

网友:
啥东西到了论坛大神手中都能玩出新花样

网友:
我也捣鼓过
不过开卡死活不过
所以拿手头里的唯一一片ufs上了901: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好刁钻的玩法!求BGA95转接板链接啊

没有链接,你可以进无奈的群私聊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链接,你可以进无奈的群私聊他,

这个UFS上有用的脚位,就是夹在中间的这部分是吧?两边那5排,一个有用的脚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UFS上有用的脚位,就是夹在中间的这部分是吧?两边那5排,一个有用的脚都没有? ...

他这个是拉NAND协议用的。
你应该是要做UFS U盘,所以...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拉NAND协议用的。
你应该是要做UFS U盘,所以...不一样的

我也拉nand用。固态拆的颗粒,大树家买的3268板子,焊上不识别,给中间那些点植过锡,也是不识别,不确定是颗粒坏了,还是有些有用的脚位没接触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拉nand用。固态拆的颗粒,大树家买的3268板子,焊上不识别,给中间那些点植过锡,也是不识别,不确定 ...

我也是买的大树的板子 装上不识别,不能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的大树的板子 装上不识别,不能确定是哪的问题

有没有重植试试?

网友:
NB,无语了,只能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FS上有用的脚位,就是夹在中间的这部分是吧?两边那5排,一个有用的脚都没有? ...

两排只有好像只有3排点那边有几个点是有用的,这个上那个大树那个3268,板子上的锡不要去掉了,然后把UFS下面的都镀亮托平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