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改凯尔屁A2,比着葫芦画瓢,霸王硬上弓也成功哦。

楼主(2020-04-14):
一个不认识的朋友送了我两台凯尔屁两台,唯一遗憾不是送了三台,当然这个怪我只要了两台起因再这里凯尔屁 被tnd吹上天了的价格,其他的吧,雷猴子的米ax3600玩tnd饥饿营销,然后网上的朋友送了两台凯尔屁来了,素未谋面的一个网友送的漏油器来了,硬改需要各位指点

隔壁论坛找的教程。我就不废话了,先上第一台的改装图。各位看官大老爷和大老奶们有M的捧个M场,没M的捧个人场,谢谢啦。各位尽管点评,随意开喷,只要不人身攻击,楼主一般不会鸡脚的。鸡脚没猪脚好吃哦

供料主板,看标是Intel的,很久以前的,用的都是日系电容,不是红宝石的就是日化的。上面竟然还有固态电容,牛逼的一塌糊涂哦。

下面是我改造过的,几个小电容的焊接把我累坏了,太小了,热风枪也快累垮了。死活的焊接好了,搞好一用,ok的哦

因为电容不太好拆,有的我就直接并联上去了,甭管咋说,狗日小母牛,胡几把治疗药到病除,感觉还不错,5G再商场内空旷直线距离(隔着几堵墙出去90度弯空旷直线100米,无论5g还是2.4g速度都是嗖嗖的)

既然有了经验,那第二胎改造的更牛逼了,于是乎针尖大的小电容也焊接的顺手多了,就是走线上能添加的我都给它加上。

这个第二胎牛逼之处就在于,同样的位置条件,同样的测试,极限信号无论5g还是2.4G都又增加了30米以上的距离都ok。
第二胎增加贴片电容记录如下:C 136 134 135 133 137  536 547 537 545 549 546 592 539 548 540:mad:

后记:第一台刷breed费劲死了,教程给的不详细,死活被我摸出来了路子(本人从来没搞过这个玩意,实在是瞎子摸象)第二胎硬件上改动的较多,能把掰下来的电容我都掰下来了,然后直接替换的,搞好硬件后,插电测试,小毛驴赶集—————长脸了,死活没任何反应啊,按住复位按钮也没任何反应,就是个红灯,也不闪闪的,就亮着。我当时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难道静电击穿cpu了,还是硬改的电容太大了。。。。。。。。。。反正是不行了,试着刷BREED吧,吖,貌似有反应啊蓝灯闪闪,ok了。闲言碎语不用讲,说说咱们山东好汉武二郎,武二郎兄弟几把长,腰里盘三圈还要搭在肩膀上,当里个当 ,当里个当。。。。。。。。。。。

美中不足的是,家里的小朋友说,昨晚就是刷的系统现在偶尔还说卡的厉害[k2p] 分享一个好用到爆炸的k2p-padavan养老固件(无脑实现威2,smartdns,CNdns)也许是我没有设置好造成的,里面的设置太复杂了。这几天研究研究再说哦。

折腾了三四天,总算搞掂了

网友A:
同楼主,原机电容esr实测有点高,不过k2感觉改废了,改完2.4g网速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原机电容esr实测有点高,不过k2感觉改废了,改完2.4g网速变慢

兄弟请详解,是 你自己的改完慢了,还是我这种这样改会变慢呢?昨晚小朋友说有点偶尔有点卡。

网友B:
哪 里的得送的。我也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 里的得送的。我也想

随便找个微信群 进去吼一声就可以了 反正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看缘分和修行造化啦

网友C:
啥也没改,也用2年多了。

除非停电后刷固件,从来没重启过。

宽带不大,测速也杠杠的。

网友D:
躺式元件有点老收音机的感觉,尤其是红裤腿的效果

网友E:
哈哈哈,我删了

网友F:
我也手贱改加USB没成功,搞出一台无任何反应亮红灯的K2P,等今年过年回家了也重刷个BREED试试,万一要是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也没改,也用2年多了。

除非停电后刷固件,从来没重启过。

哈哈  这不符合你的风格哦 ,混论坛的多少要折腾一下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躺式元件有点老收音机的感觉,尤其是红裤腿的效果

哈哈哈   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总有人拿自己的爱好挑战别人的专业 ...

脑子的确是个好东西,你我这帖子里面槑头槑脑的来这样一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
混数码论坛的多少都是些爱折腾的人,不折腾有啥意思呢?
至于你说的个人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请问我这样折腾着玩难道会砸你的饭碗还是其他了呢?
再者说了,这是我的东西,我想咋折腾折腾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了吗?

做 女支  女都是 性生活专业选手,那这样说  你这样的非 专业的人 禁欲即可,如果有需求,一刀割掉就ok ,这样理解可以吗(当然了  你要是专业的职业选手以上的话就当我没说)

补充内容 (2020-5-7 09:56):
我晕  怎么没有编辑了 也没有删除了  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手贱改加USB没成功,搞出一台无任何反应亮红灯的K2P,等今年过年回家了也重刷个BREED试试,万一要是好 ...

哈哈  对的  折腾折腾其乐无穷,退一步另一步的说 如果 你么有信心和时间  可以免费包邮给我解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不符合你的风格哦 ,混论坛的多少要折腾一下的哦

刷固件也属于折腾啊。

我搞维修15年,知道什么东西需要折腾,什么东西不需要折腾。

只买回来改了一点,如图,干过的秒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也属于折腾啊。

我搞维修15年,知道什么东西需要折腾,什么东西不需要折腾。

嗯嗯  兄弟所言极是另外你比较高的水平我是知道的  因为看见过你和其他的兄弟讨论过其他的问题,不过你这个图片太模糊了,加上兄弟我这个小白的水平你是知道的,虽然我竭尽全力的看来半天,还需要兄弟你详解

我仔细的端详了半天 模模糊糊的难道是兄弟加了两个钽电容又加1个tf卡槽?

网友:
删除重复的

看看华为AX3 PRO的主板,呵呵,华为的研发的水平真不行啊,还没有数码论坛的高手业余水平高,竟然不懂得固态电容增强信号网速大法,多加些电容嘛,把主板电容插满  信号可以穿越珠穆朗玛峰了

网友:
除非原有的电容出问题了,否则加了也是白折腾~~~~我试了好几台路由器了~~~~~

网友:
加电容能增加WIFI强度??这有点玄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我删了

一会我也 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