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联想的ST510固态,主控SM2258XT,掉盘。

楼主(2020-04-14):
      听朋友说联想这个ST510这是通病,我想自己试下开卡,可是试了JP那8个孔位都不是。其中一对靠电容位置的,短接插线,会有盘符生成,但是用了四个sm2258xt的量产工具,都是任何read的提示都没有出现,看到网上各种教程,有的短接ROM,可是我看了我这个盘的ROM只有一个针脚,另外个针脚短接到哪里呢?

网友A:
ROM是金点到地,就是螺丝孔的的地方一般都是地

网友B:
联想的固态真是摸奖呀,我也是服了太多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是金点到地,就是螺丝孔的的地方一般都是地

嗯,感谢你,就是我有个疑问,螺丝孔如果是地,可是我用万用表蜂鸣档量两个螺丝孔,它们并不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固态真是摸奖呀,我也是服了太多的版本了

嗯,我一个在联想卖电脑的同学说遇到好多个同样问题,实在是不知道还如何信赖这个品牌!

网友C:
这个不是ROM吗?

网友D:
单独的2个孔位不就是短接么 这个盘很好开啊LCMG2 联想和金泰克一样 以前用2256K带缓存 后来估计成本继续压缩了 就换成2258X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ROM吗?

嗯,我一开始也想这两个是不是Tom,后来看到板的另外一面有标记,在靠近接口位置有个脚标记rom,所以我就想这个板是不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的2个孔位不就是短接么 这个盘很好开啊LCMG2 联想和金泰克一样 以前用2256K带缓存 后来估计成本继续压 ...

嗯,工具用哪个版本的知道吗?我找了四个软件,然后试了那8个并在一起的四组针脚,有一组是短接插线可以出盘符,但是软件认不到

网友E:
联想,垃圾品牌,垃圾厂家。固态不叫固态,叫超级硬盘,专门忽悠小白的,换一块120G的要大几百上千,我就特么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垃圾品牌,垃圾厂家。固态不叫固态,叫超级硬盘,专门忽悠小白的,换一块120G的要大几百上千,我就特 ...

会不会说话,朋友,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垃圾品牌,垃圾厂家。固态不叫固态,叫超级硬盘,专门忽悠小白的,换一块120G的要大几百上千,我就特 ...

会不会说话,朋友,联想的叫大容量黑胶U盘,你说超级硬盘太抬举联想了,我和实体店的朋友说联想的固态质量一般,他们还和我急,我也是无语了

楼主:
你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

楼主:
  我已经开卡成功了,短接是8针脚旁边独立的两个针脚,这个短接后,多个2258XT工具都认到了,然后在选择颗粒时候,有L06B,和B0KB可选,我选了L06B,12G容量三芯片的盘被我开了60G,我想说选择哪个开比较好呢?

楼主:
  谢谢你呀,的确是这个短接就好,我想多了,还去看了主板标着ROM的地方~

楼主:
就是这个有三个FLASH可选,另外1116这个工具有7个flash好像都可以开,用了第一图的两种开,都是60g这样,不懂怎么才可以开出12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有三个FLASH可选,另外1116这个工具有7个flash好像都可以开,用了第一图的两种开,都是60g这样,不 ...

256的是MLC,开90G,384的是TLC开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6的是MLC,开90G,384的是TLC开120G

是不是我的parameter选择中哪里需要勾选,或者是选择有问题。

楼主:
最后是选择了不参考原始坏块才开出了120g该有的容量,这样是不是说明我这个有60g都是不能用的?用mlc或者tlc选择了参考原始坏块或者参考运行时坏块都是开出来60g,

楼主:
   后来在disk Capacity  中的IDEMA内选择120G后,可以不超过原容量选择需要的容量,但是量产后测试写入及读取掉速严重,是不是说明这个芯片有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