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X500 240的颗粒可以做什么样的U盘啊。

楼主(2020-04-14):
颗粒是NW912.一共四颗。做什么类型的U盘速度快。稳定。做下来多少钱,有没有大神给说下。主要是这个固态容量太小。台式机是480G的.缺个U盘。

网友:
2246XT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B16A,可以双贴3281,板子8元左右一块。

网友A:
这玩意是TLC,上不了46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TLC,上不了46xt

好吧...58XT的转接板好像很少见

网友:
参考三楼意见,上3281,全盘速度应该在50左右,读250,最主要是4k性能比较好。

网友:
3280/3281都可以

网友:
有块一毛一样的

网友:
前几周我看到闲鱼有卖AS2258和Inifo 6081的U盘板子,能双贴,长版,现在搜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