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雷克沙128G TF卡测试

楼主(2020-04-14):
前两天在深水宝百亿补贴79元购买的雷克沙128G 高速TF卡,台湾产的,保修十年。速度不错,试过复制110G左右的电影,然后一部部看都没问题。也不是扩容卡。

读速度

写速度

完整测速

网友:
速度还行,不过我选闪迪。

网友A:
请问在哪买的?

网友:
雷克沙已经是江波龙的了,之前20几块钱买过一个32G的这个633卡,放在摄像头里了

网友:
不错了,比三流品牌靠谱多了。

网友:
我去年8月 85买的667X,貌似性价比还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买的?

深水宝百亿补贴里面

网友B:
15年的时候从龙钻固态里面拆出了个雷克沙的Cfast的卡,再拆Cfast一看里面竟然是46XT+NW711,

然后我把颗粒拆了  板子扔了....

估计是我这辈子最蠢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水宝百亿补贴里面

还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年的时候从龙钻固态里面拆出了个雷克沙的Cfast的卡,再拆Cfast一看里面竟然是46XT+NW711,

然后我把颗粒 ...

把这个拆机图发上来啊,我的也是龙钻里面加雷克萨斯卡,但是觉得没法无损拆开Cfast卡。你觉得不该拆开还是雷克萨斯不该用2246XT?

网友(2021-09-04):
引用 网友B:
15年的时候从龙钻固态里面拆出了个雷克沙的Cfast的卡,再拆Cfast一看里面竟然是46XT+NW711,

然后我把颗粒 ...

你拆的什么型号?34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