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螺柱怎么去掉

楼主(2020-04-14):
偶然发现一台老的百兆网络设备,已淘汰,正好能做软路由外壳,但装上去发现这几个螺柱干涉,需要改动位置
新螺柱好办可以手电钻打孔攻丝安上M3螺柱,但这些旧的如何去除?这螺柱在壳体的凹面角磨机用着并不方便

螺柱的样子

背面看起来不是一体的

这个就更明显了,大概是铆接?

网友:
一槌子就解决了。

网友:
大号钻头给它钻平了,,,,锤子弄不好砸弯板金

网友A:
老虎钳可以90度搬倒,就掉下来了。以前经常搞这柱子

网友:
估计用钢丝钳就行了

网友:
不着急就用钳子先弄掉大部分,再角磨机或者电磨慢慢弄
着急就下面垫一个螺丝帽,一锤子搞定
想好好弄,就得慢工出细活

网友:
看来大力出奇迹最简单

网友:
反过来冲掉

网友:
M10钻头钻平。

网友:
从背面钻眼,然后就掉了

网友B:
带胶拧一个螺丝进去,然后用砂轮磨平,这样不留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胶拧一个螺丝进去,然后用砂轮磨平,这样不留孔。

主要是这东西不好用砂轮机操作,两边都是外壳,工作空间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虎钳可以90度搬倒,就掉下来了。以前经常搞这柱子

然后孔眼用什么堵比较好?

网友:
钳子夹住掰一下两下就掉了。

网友:
反过来冲掉是好方法

网友:
用钳子掰,或用锤子下面垫到个有孔的东西上面,从上面一锤子就下来了,我拆过.

网友:
上钳子一掰就完事

网友:
这个时候9.9到手的小电磨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太骄情了,一点小事这么讲究啊!

网友:
美耐特6.9买个电磨,其他店买个便宜的切片,切去留个一两毫米,我觉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