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18年前的全金属公用电话并求资料

楼主(2020-04-14):
20年前,这个在街边到经常可以看到

没有钥匙,打开花了很大功夫

型号

接上电话线,显示已停止服务

按CPU右边的按钮进入调试模式,但不知道密码,希望知道或有资料的高手指教一下,如何能用于普通电话模式

主IC功能,按钮SW1是5脚与地相连,说明程序一初始化就进入调试模式

楼主:
打进响铃无法接听,显示“停用”两个字

网友A:
这都被你扛回家了?不是放在大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你扛回家了?不是放在大街上吗?

闲鱼有卖的啊,全新的。本地街边的在十几年前就拆完了

网友B:
只能收藏用,要卡才能打电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收藏用,要卡才能打电话的。

局端系统都拆机了,插卡也没用的

楼主:
电路板上主要IC:

DN1305N                       实时钟

BS62LV1024SI-70 BSI           低功率 128K X-8 BIT 存储器

CXM860D1                      电话解码/进程检测/信号产生/发送/调制解调

TEA1062                       低电压传输拨号接口/专用通话集成电路

CD4066BCN                     双电源四路双向开关

MM74HC373                     逻辑芯片

HT9020B                       合泰呼叫进程音调块检测芯片集成电路

KA2418B                       电话机振铃IC

主芯片 EM78P447SAP                   义隆单片机芯片DIP-28

网友C:
试试“1111”,卡式电话,使用IC卡和各种密码电话卡,由EPROM芯片控制费率。若能改变费率就可以变成普通电话使用:将所有类型的电话号码“0、1、2、3、4、5、6、7、8、9”都设为免费电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1111”,卡式电话,使用IC卡和各种密码电话卡,由EPROM芯片控制费率。若能改变费率就可以变成普通电 ...

简单的密码早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密码早就试过了。。

上海产的IC卡电话机外形与此相同:进入系统的密码:1234#,(话机在线状态),如进不去,需要将电池断开,按住设置键(蓝色键),再接上电池,输入密码。
再者,如果有中控系统,闭掉未启用的话机(或者系统默认只有输入ID码的话机才能开通使用,还有就是上了黑名单的话机),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进响铃无法接听,显示“停用”两个字

早期的IC卡话机,是有一个6V的蓄电池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的密码早就试过了。。

不好意思,一个人说是“1234#”,问另外一个人说是“123456#”。毕竟是20年前的事了。

网友D:
看着像库存全新的机子啊

网友E:
此类产品玩的是情怀,讲真,按键手感很好。绝对耐用。合适盲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类产品玩的是情怀,讲真,按键手感很好。绝对耐用。合适盲打

话机手感一流,普通电话根本没法比,手机更加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一个人说是“1234#”,问另外一个人说是“123456#”。毕竟是20年前的事了。 ...

后天去试试看,实在不行只能拆一只别的电话机换进去了,感谢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库存全新的机子啊

全新库存机,非常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IC卡话机,是有一个6V的蓄电池组。

这个没6V电池,有一个2032纽扣电池

网友D:
抠掉CR2032试试?或者附近有跳线可以像电脑清除bios一样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抠掉CR2032试试?或者附近有跳线可以像电脑清除bios一样的没?

电池18年只剩下0.7V,换个新的一样,没有重置跳线,拆掉24C64开机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