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众仪万用表ZT-102A不推荐购买

楼主(2020-04-14):
今天到手试了一下,功能倒还是可以,就是有2点受不了

一是电池不能用可充电电池,因为低压下直接不显示。
二是背光常亮不能关,常亮也就算了,问题是那个背光辣眼睛,和显示器的漏光一样,但是非常非常严重,直接就像显示屏那有一个LED光点一样。

网友:
我的还没发呢,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背光好解决,调低一点亮度,换其他颜色的LED即可,比如橘黄色的,亮度低还能省电一些。

再不济,可以换偏振膜,还显示黑字,这样就不用背光了。

至于充电电池,可以买锂电池的那种,稳定1.6V妥妥的,两节3.2V,缺点是说没电就没电。

网友:
反显屏都这样,我归类为反显LCD都不要买

网友:
1、直接用锂电池替代就行了
2、加分流减低亮度

网友:
实话实说
众仪的屏幕就这样了,无论怎么弄,这屏幕都是短板
其他的性能方面,基本对得起价格了,而且有问题就改版,除了屏幕都改了

网友:
不如直接买219,用完优惠券、红包才116元!

网友:
买了一个,当炮灰用

网友:
频率档基本无法使用

网友(2020-08-16):
今天下单一个,就担心反显屏背光常亮,果然就是。不行就退了。这众仪就没有价廉物美的低端表嘛?看来还不如伊莱科IMAX3,回头买个硬芯版ima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