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了一盘“磁带”

楼主(2020-04-14):
我们这里拆迁,没事进去扫荡一番,发现一盘磁带比较特别

从带盒底部伸出一个耳机插头,上端有个磁头压带轮处还有齿轮

打开看看,感觉是用于录音机外接音频播放的东东。

磁头与磁头直接耦合?立体声磁头接两芯线,还不是立体声

没拆前以为是个用录音机放音的收音机模块,其实不是,各位看看它的作用到底是啥?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这是当年老汽车上只有磁带机,把这个东西插进磁带机里面,然后那个3.5mm接口接个便携CD机或者是MP3之类的,就可以通过这个磁带上那个磁头,和车载磁带机里的磁头互相耦合,播放音乐了。

网友:
3.5aux转接假磁带,早期车载收音机只有磁带仓,不支持光盘、AUX。就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

网友:
这是aux转磁带的设备

网友A:
这么多齿轮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B:
15年拆迁搬家一大箱磁带都丢掉

网友:
长见识,增智慧,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齿轮是用来干嘛的

我觉得齿轮是用于防止磁带机自动停止工作。
磁带机检测不到磁带转动就认为磁带走到头了,就弹起来了或翻到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年拆迁搬家一大箱磁带都丢掉

我那零几年也是,还有很多绿色版软件光盘也没了,还好到最后,在搬家前的垃圾桶翻到了最喜欢的flash8软件光盘,可惜的是阿童木动画片光盘,被三轮车收没了。去年整理的时候,发现几个旧磁带,后来做成迷你风筝线玩玩,风筝面积大于0点2平方米很容易拉断,没风的时候可以拉着纸飞机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齿轮是用于防止磁带机自动停止工作。
磁带机检测不到磁带转动就认为磁带走到头了,就弹起来了或翻 ...

那是高级点的机子吧?日系的机子没用过,国产的录音机大多是靠磁带尽头一段透明的带(比较坚韧)拉紧顶起一个铁片(上面有塑料护套)停止播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