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超频3 240G固态开卡成功

楼主(2020-04-14):
今天到手一块超频三240G固态,贴标是240G,但是开了N次,各种设置最多开60G,按颗粒算一个应该是128才对啊,但是开出来一半的一半是什么鬼,是开卡工具不对还是被骗了,还是别人拿60G的板子放进超频三的壳子里冒充240G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ID都不上,主控也知,你们猜,楼主,猜中有奖不?

网友:
是2片128G,开卡设置不对。

网友:
3240G固态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都不上,主控也知,你们猜,楼主,猜中有奖不?

看板子和开卡工具应该是2258xt

网友B:
开卡设置不对,另外这个颗粒漏电严重,开出来用的时间可能也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都不上,主控也知,你们猜,楼主,猜中有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设置不对,另外这个颗粒漏电严重,开出来用的时间可能也用不久。

还好吧不掉固件问题不大的

网友(2021-09-01):
我也刚修复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前面修复后容量始终不对,一会1G了,一会2048G了,来回试了很多遍终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