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交流接触器

楼主(2020-04-14):
厨房380V烧水器坏了,初步检查交流接触器坏了,采购买了新的回来,我也没仔细看控制电压,装上去又给烧坏了。这个先拆旧的。线圈短路发热,里面塑料都融化,直接把铁芯给卡住了。

网友:
记得这玩意触点是银合金的,没抠下来?!
等牙膏ing

网友:
不错,得到一个电磁铁

网友:
可以改成消磁器

网友:
一般家庭很少用380

网友:
有个36v的交流接触器,没这电压,也没地方用

网友:
拆进口机房中央空调柜,一大排abb的接触器,好像家用不上,扔了

网友:
控制电压不对, 大神在小沟翻船。哈哈。

网友:
380? r热水会受得了吗

网友(2020-06-13):
大电流的需要质量有保证的才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