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飞度改装双光氙气大灯(下)

楼主(2020-04-14):
       平时比较忙,白天上班,下班要看娃!上面的改装我还没写完,主要是照片存在别的电脑里了,等找出来准备好的时候,发现之前的不能编辑了。第一次在数码之家发帖,好像规则和我之前在汽车之家发帖不一样。
       上面帖子说到我改装好了,但是没有注意调水平就封灯了。作为失败的典型,这一波操作真的很成功!所以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拆开灯罩壳,重新调水平。因为都是我一个人搞得,本来拍照片就不是很方便。加上这个灯没改好,重新返工,有点小沮丧,所以也就没高兴多拍照片。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第二辆自己动手改双光氙气灯的车,第一辆杰德用的是改装支架,这个是要在灯碗打孔的。所以说两辆车固定透镜的方法不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用支架,装好了也没怎么调水平,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自己打孔,在弧面的灯碗上打,定位多少有点偏差。而且自己也有点心存侥幸了,想着早点封上就完事了!结果两个灯没一个水平的!所以说,改装性子不能急,胆大心细,慢慢来!

第一次没调水平时候改的灯,两条切线一点都不水平,成V字型了!
拆完大灯总成后的车。

这是原车主装的LED灯,看起来很亮,但是很散,不聚光!

这一组是在车里拍的,LED灯的远近光。

重新开灯罩,并把切线调水平!

从左到右,依次是只亮天使眼,开了近光和天使眼,开了远光和天使眼。
改装完双光氙气灯后,灯光从外看没LED那么刺眼,也没那么白。这个灯泡色温是5500K的,和4300K黄色比起来挺白的,但是和LED的那种白比起来,还是偏黄偏柔和。最关键的是有透镜加持,聚光啊!

改装完的前大灯,比起之前那么大的灯罩壳里,就一个孤零零的灯泡,感觉是不是看起来饱满了许多!我发现单开一对天使眼,配上这个造型,还是很蠢萌蠢萌的!灯光升级完毕!感谢各位看官支持!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MzI4ODMw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MzI4Nzg5Ng==.html
改灯完成后的视频

网友:
改完四舍五入1500匹了?

网友A:
封灯前不上车调光?也是醉了

网友B:
楼主好动手能力,我直接换了对氙气灯而已.自带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灯前不上车调光?也是醉了

之前改杰德,用的改装支架,改好没调水平也很平。这种要灯碗打孔的第一次搞,而且也是心存侥幸了!哪知道两个没一个水平的,当时内心很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动手能力,我直接换了对氙气灯而已.自带透镜

我的杰德也是自带透镜,但是原车那个透镜太垃圾!尺寸非常小,不能变光,透光率也不行!都是被逼的!

网友C:
我直接改海拉5,有损改,现在用旧的4300K灯,夜路就不错了,要是上6000K的估计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改海拉5,有损改,现在用旧的4300K灯,夜路就不错了,要是上6000K的估计就很好了 ...

我这也是海拉5

网友D:
支持合理改灯。
很多LED灯就是色温发白,让人看上去很亮。但是十有八九不聚光。
改灯还是得氙气加透镜。
氙气灯启动慢闪大灯的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我新飞度也装了拆车海拉5透镜 欧司朗d3s和华科拆车安定,比原来的蜡烛灯强多了,切线很漂亮,海拉5远光很牛逼的,再配合一套双光雾灯透镜,我再也不怕上105国道了

网友E:
你们都H4改双光透镜都加线组了吗,我直接用原车都插头供电,接了个MBRF40100CT二极管,发热严重,有点怕烧坏二极管啊,又什么更好都型号推荐吗?用变光线组 好像不能闪光,会有延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H4改双光透镜都加线组了吗,我直接用原车都插头供电,接了个MBRF40100CT二极管,发热严重,有点怕烧 ...

我的H4要加变光线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H4要加变光线组

不加变光线组看上去线路整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合理改灯。
很多LED灯就是色温发白,让人看上去很亮。但是十有八九不聚光。
改灯还是得氙气加透镜。

明白人啊!LED,尤其不是原厂的那种,某宝买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光都特别散。不像氙气灯,像手电筒的光,往前聚!LED是那种往四处发散的光,我真不觉得适合做汽车主大灯,示宽灯之类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H4改双光透镜都加线组了吗,我直接用原车都插头供电,接了个MBRF40100CT二极管,发热严重,有点怕烧 ...

当然要装变光线组。飞度,缤智这种原车H4大灯的,远近光是在同一个灯泡上的,要变光线组!我的杰德,还有思域(9代思域和我杰德是老表,我知道,最新款没研究过),远近光是分开的两个灯泡,不用专门配变光线组,把透镜的变光线并联在远光灯上就可以!我配的小日本的安定器,平时超车闪灯启动都很快!启动几乎和卤素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加变光线组看上去线路整洁一点

H4不加变光线组,只有近光或者远光一组了吧!

网友G:
老款的灯壳是有原装位的,记得是三菱的D2S的安定器,说明这个车应该是有哪个国家的配置里面是有氙气灯的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G:
老款的灯壳是有原装位的,记得是三菱的D2S的安定器,说明这个车应该是有哪个国家的配置里面是有氙气灯的 ...

三菱D2S?是那种圆形的么?

网友:
楼主是什么地区的?这种老车年检频率挺高的,有些地方改透镜好像不行。

网友:
如果换成5000K或4800K的色温,你在雨天开车感觉会更好!